请教:选用什么型号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6-09-06):
各位高手:
    小弟现有一项目,需要测量一物体到高温液面(400度左右)的高度,范围是200mm到300mm,精度要求0.1mm。请问选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A:
用我司台湾HONTKO的拉线式编码器(以脉冲信号输出)、拉线式电阻尺(以模拟量信号输出),精度,行程都没问题的。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0769-88429641 85987399 85965129 刘智香   www.minsen.net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0769-88429641 85987399 85965129 刘智香   www.mins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