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移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6-09-06):
各位高手:
    小弟现有一项目,需要测量一物体到高温液面(400度左右)的高度,范围是200mm到300mm,精度要求0.1mm。请问选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A:
用CCD传感器或者差动涡流传感器不过精度没那么高毕竟是液体啊

楼主:
谢谢老,再问哈那液体是融化的锡,黏度很大。用一般的非接触式的行不?

网友B:
您可以选择我公司的拉绳位移传感器再加重锤和浮子,便可解决。有神么问题可咨询上海精浦机电 小柳,021-32031167-8012。

网友C:
用我司台湾HONTKO的拉线式编码器(以脉冲信号输出)、拉线式电阻尺(以模拟量信号输出),精度,行程都没问题的。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0769-88429641 85987399 85965129 刘智香 www.minsen.net

网友D(2006-11-02):
供应位移传感器 0755-27058298 27058268 www.minor-tech.com

网友E(2006-12-14):
我有这方面的光电传感器,可以检测精度为2um
我们是德国wenglor的传感器

网友E:
可以打021-68554890*28   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