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单片机的信号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停

楼主(2006-09-06):
请教如何用单片机的信号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停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比较简单

楼主:
单片机的输出电压是0~5V,可是变频器的电压一般是220V ,我想用欧姆龙继电器控制,中间还需要光电耦合器件吗?谢谢

网友A:
通用变频器的给定有0-10V或者是4-20MA的,你说的220V是啥啊,你找个变频器的说明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谢谢你的指教。是这样:通过变频器控制面板手动调节频率大小 但需要在电机异常情况下硬性断变频器电 使电机停转 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样通过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