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和电机极数的问题

楼主(2006-09-06):
我用的是西门子MM430,11kw变频器,但是变频器本身的电流限制在11kw-4极电机的额定电流21A了,可是我使用的电机是6极的额定电流是24A,用的是ABB的QA系列电机,这样的话,变频器跟电机搭配便用不到11kw便跳开了,请问各位有何良策解决此问题,变频器是否一点超电流的能力都不存在呢?

网友A:
变频器的主要元件是晶闸管,所以对过流要求比较严格,瞬间过流允许,长时间过流就不行.

网友B(2006-10-20):
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比电机小多了,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把变频器的功率选大电好些。

网友C(2007-03-20):
将电机参数准确输入并检测。或者将p640改大即可。

网友D:
值不能更改吗?

网友E:
主要看看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长期在你的额定电流下运行,应该可以用。

网友F:
不用看,变频选小了.
解决办法只有看电机实际运行的电流了.力矩提升,最低频率的设定,加减速的时间等参数的设定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款变频只能带4极的.如果要带6极的,选MM440了,或者15千瓦MM430.或者重载型的.
 只有试了.在就是电机的皮带轮换小一些,工作频率提高.加大速比.

网友F:
11KW6极比4极的轴粗,输出的扭矩大,选型一定是重载型.或大一档.

网友C:
电机的运行电流接近电机额定电流说明设计余量偏小,影响系统寿命。变频器选型应注意电机的运行电流应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