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帮我调电压

楼主(2006-09-07):
PLC能通过触摸屏任意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的大小吗。如果能的话。怎么控制。那位大师帮帮我。非常谢谢。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过触摸屏设定可控硅输出的电压。

网友A:
触摸屏能改变PLC的参数,然后用plc去改变撒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吗,还是用其它什么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