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415V怎样变为380V

楼主(2006-09-07):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再不用变压器和变频器怎样把工作电压三相415V变为三相380V,例如加入三只降压二极管可行否。
说明,我司设备总功率8千瓦左右,高速电机以及控制回路输入电压都是380V50HZ,现出口东南亚地区,而不想换电机(周期来不及,属国外进口电机)。
谢谢大家![/b]

楼主:
二极管不行,变成直流的了。

楼主:
大家有没其他的方法,实在不行只能加变压器了

网友A:
加二极管没用,要加变压器才行

网友B:
恐怕只能加变压器。

网友C:
只能加三相变压器

网友D:
第2个问题:
用380V变110的10KW变压器
自己制作就可以。

网友E:
根本没必要啊!!380V都经常波动到450v的啊!

网友F:
还有加变频器可以

网友D:
TO:敏行
加变频器不可以吧?变频器以调节频率为目的,附带可以调节电压,变到380V,需要多大频率?大多数变频器适用于380V环境,允许用在415V电压中,毕竟离最高电压允许临界点很近了!
再说,415V变到380V,有必要吗??????

网友G:
有必要吗

网友H:
根本没必要啊!!多此一举

网友I:
根本没必要啊!!多此一举
一定要装的话装一个三相稳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J:
我公司出口印度的设备没有出现大问题,只是在电葫芦上加了变压器,这次所有电机是定做的.这期我正考虑控制部分问题,240V,开关电源,PLC没有问题,接触器应该也可以.工控机和显示器不知怎么样?因为不关机.请做过的朋友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