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现场仪表

楼主(2006-09-07):
1. 引言 电磁流量计使用中的常见故障,有的是由于仪表本身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有的是由于选用不当、安装不妥、环境条件、流体特性等因素造成的故障,如显示波动、精度下降甚至仪表损坏等。它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安装调试时出现的故障(调试期故障)和正常运行时出现的故障(运行期故障)。 2. 调试期故障 调试期待故障一般出现在仪表安装调试阶段,一经排除,在以后相同条件下不会再出现。常见的调试期故障通常由安装不妥、环境干扰以及流体特性影响等原因引起。 1)安装方面 通常是电磁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常见的如将传感器安装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最高点;或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可能出现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直接排入大气而形成测量管内非满管。 2)环境方面 通常主要是管道杂散电流干扰,空间强电磁波干扰,大型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常采取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就可获得满意结果,但如遇到强大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Vpp可高达1V),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空间电磁波干扰一般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保护。 3)流体方面 被测液体中含有均匀分布的微小气泡通常不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正常工作,但随着气泡的增大,仪 表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动,若气泡大到足以遮盖整个电极表面时,随着气泡流过电极会使电极回路瞬间断路而使输出信号出现更大的波动。 低频方波励磁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固体含量过多浆液时,也将产生浆液噪声,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测量混合介质时,如果在混合未均匀前就进入流量传感进行测量,也将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电极材料与被测介质选配不当,也将由于化学作用或极化现象而影响正常测量。应根据仪表选用或有关手册正确选配电极材料。 3. 运行期故障 运行期故障是电磁流量计经调试并正常运行一段时期后出现的故障,常见的运行期故障一般由流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雷电打击以及环境条件变化等因素引起。 1)传感器内壁附着层 由于电磁流量计常用来测量脏污流体,运行一段时间后,常会在传感器内壁积聚附着层而产生故障。这些故障往往是由于附着层的电导率太大或太小造成的。若附着物为绝缘层,则电极回路将出现断路,仪表不能正常工作;若附着层电导率显著高于流体电导率,则电极回路将出现短路, 仪表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应及时清除电磁流量计测量管内的附着结垢层。 2)雷电打击 雷击容易在仪表线路中感应出高电压和浪涌电流,使仪表损坏。它主要通过电源线或励磁线圈或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流量信号线等途径引入,尤其是从控制室电源线引入占绝大部分。 3)环境条件变化 在调试期间由于环境条件尚好(例如没有干扰源),流量计工作正常,此时往往容易疏忽安装条件(例如接地并不怎么良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环境条件变化,运行期间出现新的干扰源(如在流量计附近管道上进行电焊,附近安装上大型变压器等),就会干扰仪表的正常工作,流量计的输出输出信号就会出现波动。 4. 小 结 电磁流量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但一般来说可以把所有的故障归结为两类,即调试期故障和运行期故障,只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时刻注意这两类故障,并很好地加以排除解决,我相信电磁流量计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网友A:
电磁贵,还有局限性,如果不是考虑精度或者客户要求,特殊情况
我们一般不推荐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摇摆在 2006-9-8 11:09: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贵,还有局限性,如果不是考虑精度或者客户要求,特殊情况
我们一般不推荐
--------------------------------------------------------------------------------------------
但是在污水等有杂质的液体中,电磁有其他流量计无法替代的优点(最高固体含量可以达到81%,无压力降等)

网友C:
说得不错,电磁流量计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液体流量测量场合.

网友D:
还有对直管段的要求吧

网友E:
电磁的直管段要求不高,前5后3吧,
另外电磁也不贵啊,比质量,涡街,超声波都便宜

网友F(2006-10-16):
电磁的到目前为止就是还不能通用,比如测气体.蒸汽就不行

网友G:
一般的情况,不主张选择电磁流量计,波动大,误差也不稳定,受介质及环境的影响大。一般选择在大口径及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环境中使用,在实际使用中也很少对其有什么要求。主要是设计中需要。

网友H:
电磁流量计的直管段是前5后2

网友I:
电磁流量计安装时前后直管段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不是诸位所说的那么小,具体数值可以参考ABB或上海科隆相关的说明书。

网友J:
正常的水平管只需前5后3,但是如有扩大管或阀门后面的话需要前10后3,详细安装要求可见一电磁流量计的说明书,如有需要说明书的可与我联系,mbfxhg@126.com

网友H:
作为仪表工,应该多学习.

网友K(2006-11-23):
电磁流量计一般要求上游处有5倍管道内直径D的直管,如果上游有阀门,则在上游阀门与流量计之间应有10D的直管,对下游直管段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L:
讲的不错但不够全面.

网友M:
电磁流量计测量具有导电率液体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M:
哪位兄弟需要具体的电磁流量计说明书以及选型可联系我 qq:358236021

网友N:
总结的真好!

网友O:
我遇到个用户,买了电磁流量计自己去装,后来发现波动很大,一会最大,一会为零。
到现场看,是个水泵房,5M内有个大型电动机,3m内有几台小型电动机,而且发现在前后1.5D左右各有个阀门。。。
这个波动是阀门引起的还是电动机引起的呢?

网友A:
楼上,这是安装位置是肯定有问题的.
至于波动,脉动流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也无法排除电动机的干扰的可能/

网友P: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根据弯头,阀门,泵等影响因素的不同,前后的直管段也不同,具体距离因参照仪表说明书

网友Q(2007-01-04):
流量计的确安装应当保证前10后5的原则

网友R:
电磁在测量导电介质是不错的,不过有些介质如果不满管,出现的问题较多,对于直管段,最好保证前后充分,不同的厂家要求不同,有的是10D,有的是5D,要参看说明书

网友S:
有一问题请教

网友S:
测液体,将电磁流量计与质量流量计安在同一管线上,中无间隙,结果,两者实际测量值相差一吨。量程相同,工艺条件相同。两表都是新的。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S:
(电磁在前,质量在后)

网友H:
讲的不能够全面!

网友S:
  测液体,将电磁流量计与质量流量计安在同一管线上,中无间隙,结果,两者实际测量值相差一吨。量程相同,工艺条件相同。两表都是新的。请问问题出在哪????(电磁在前,质量在后)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T:
我讲一个在不容易拆下流量计清洗时维护电极的方法.
就是在电极的两端加上AC500伏的电压,每间隔5秒种加电两秒从复几次旧可以清除附着在电极上的物料.如不清楚 QQ 115348887

网友T:
zfunny
我问一下,测量的介质是否会有挥发?你电磁流量计测体积量还是质量,你的质量流量计可有温压补偿?

网友S:
 刘gong:
 介质是99。95%苯电磁流量计测体积,质量流量计有温压补偿的。谢谢。今天,我又看过了,还是有0。7~0。9吨的误差。

网友T:
你所测的介质的密度是有波动的吧!如果是的.有误差的正常的,你质量的有温压补偿,但你从体积量换算是用的密度值.肯定是某一时间的温度压力换算得来的,质量的他是一直是在波动中运算的.
 还有,两个流量计之间安装的距离是否过远,有可能电磁的安装的比较靠近泵的出口流速快且受到震动和工频干扰的可能性大.
 还有我不知道苯是不是易挥发,如果是,它就不适合用电磁流量计测量,大量的气泡使流量计不能正常测量.

网友S:
安装位置不远,无干扰因素。肯定是满灌。密度无波动。体积质量时间换算误差很小可能存在,我想换个质量流量计,因为它是双管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T:
照你讲的电磁的应该没问题,质量的我不了解.你换一台试下吧!

网友U(2007-02-03):
To zfunny, 电磁流量计所测的液体必须有一定的电导率, 我记得应该大于5, 你查一下样本, 99.95%的苯电导率足够大吗? 如果你需要精确计量, 可以选用质量流量计, 但选用差压法或涡街更经济.

网友V:
电磁流量计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液体流量测量场合.

网友W:
我想问各位一下?
你们单位有没有,将电磁流量计安装在水泥管上的,如果有应如何安装。
在此感谢!!!!

网友U:
TO 张以明, 你提的那个水泥管是下水管网吗? 多大口径的, 但不管怎么说, 电磁流量计要保证前后直管段, 接地, 还要满管等要求....谢谢你的提问, 我涨了见识.

网友X(2007-03-12):
朋友我想把电磁流量计参数变大即把显示的流量值变大。要怎么设定里面的哪些参数呀。谢谢我的E-MAIL:hdf083@163.com

网友Y:
讲的不错啊!  讲的都是刚运行的企业里或常发生的问题啊.....
还缺点啊...就是在安装期间要注意流量计直管段准确的说要保持前5后4,遇见阀门最好是管径的10倍.

网友Z:
电磁流量计的确很是实用,比如象PTA这样的大型化工装置就大面积的使用,效果好!主要选型安装调试正确,那就OK了!

网友AA:
最适合煤浆之类的脏东西

网友AB:
讲的真好,就是太爱波动了

网友AC:
   不错,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AD(2007-05-02):
我们公司用的三武MTG18A流量计,在安装调试时正常,已运行半年了,但出现多台流量计在无流量时表上还有波动的流量显示并累加,请师傅们指教我该怎样处理.

网友AE:
总结的比较全面,但是如果再详细点就更好了,我现在服务的是钢厂,问题还要多一些,有时候无从下手。

网友AF:
我们公司用的电磁流量计都是国产的,安装一般是前10后5的安装方式,安装在管道的最低点保证满管,测液体,按流量计要求接地,从使用效果看不是很理想,如果用在物料平衡上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AG:
你们有电磁流量计的说明书没有呀,如果有给我一份行不.

  邮箱:xwp04@163.com

网友AG:
我想要一份说明书,谁有发一份行不.邮箱是:xwp04@163.com

网友AH(2007-06-01):
    电磁流量计,在现场测试中用越来越多了,主要还是所测介质、安装要求和安装环境这几方面,根据不同厂家的产品按照规范做就可以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业精于勤哟,呵呵!

网友AI:
很好很好,知识的补充,信息的提高!谢了搂主!

网友AJ:
学到很多!

网友AJ: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K:
难道电磁流量计没有质量流量计稳定吗?而且质量流量计似乎量程似乎有局限,电磁的比它好得多吧

网友AL:
各位大哥好,我想了解一下用电磁流量计测量电导率变化很大的介质时器准确度是否有保障!在冶金行业中对前贵液流量的测量一般采用那种流量计?!急!!!

网友AM(2007-08-02):
我们厂的电磁式是YOKOGAWA和E+H的,使用中没有流体流过时也会有波动。依我们厂的安装方式肯定不对,安装在了管路的顶端,而且前后有阀门,也没有保证前5后3的直管段。安装是核二三安装的,真可惜啊。当我进公司时已经试车完成了,不过现在使用着还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去更改。不过就是在停车时流量计会显示OVER RANGE。在保证饱管情况下好像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AN: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装电磁流量是钛电极的测37.5%NaCl溶液,后来这跳管道改为进水管道,就是用这台流量计测进水量了.但是现在波动很大,已经超过量程范围了,请教各位老师给解释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AI:
测量流量是不是超出了仪表本身的量程限制?或者是水压不稳?

详细材料请发送给我。

ssn@suresonics.com

010-64956926-16

网友AN:
没超过量程,现在测37.5%的NaCl溶液还是好的,很准确的。就是不能测水,询问厂家工程师,说是钛电极在水中易氧化,让我们把电极清洁一下,就好了。我们已经把流量计拆下并清洁过了,还是没用,后来厂家说是由于水的电导率低造成的。我的问题是:钛电极是否在水中易氧化,按说明书上的说法电导率和电磁流量计没关系。我们测水的流量只有7~8立方米/小时,表的量程是50立方米/小时,测水时波动范围是-78~148立方米/小时。

网友AO:
  不错,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你.

网友AP:
质量流量计在测量精度上比电磁要强,质量流量计也不需要直管段,一般的量程比为20:1,但测不了大口径,有压力损失,如果需要测不导电的流体,要求精度0.5%以上最好用质量流量计。

网友AQ(2007-10-17):
看来大家的发言!对流量计的理解都不错.但在实际使用中,必须保证至少前5D后3D的直管段.另外正确的接地也必须保证.电磁流量计在生产实际中特别是在化工企业中的应用还是现实和普遍的.

网友M:
杭州大河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电磁流量计厂家(管道式、插入式)
谁要电磁流量计使用说明书可加我QQ:358236021(注明)
0571-56771126 胡工

网友AR:
求现场仪表在开停车时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急急

网友AS:
谢谢,有多学了

网友P:
只要电导率满足电磁要求,就尽量用电磁,性价比高,维修量小--当然,莫去迷信那些所谓原装的--国内有实力的几家已经做得很成熟咯--几年了,我从来不去管我那些电磁流量计.另外,遇到大口径管道,适当缩径的话,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AT(2007-12-18):
我以前安装过电磁流量计,是垂直管道的,可是安装没多久,就出现测量不准

网友AU:
流量计的防腐问题也得考虑。

网友AV:
不错,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AW:
我公司有2块,都运行的不错

网友AX:
我公司用至少200台,很不错,性能也较稳定,上海横河的

网友AY(2008-01-27):
流量计不同工况下安装说明
从上述二个表中不难看出每个类型都有优点和缺点,选型时如有疑问请致电我公司销售部或技术部,当类型确定后,现场安装必须严格按产品规格要求,否则再好的产品也无法达到测量目的和要求,从多年来我们现场售后的过程来看,主要是选型不当,直管段长度不够,运输过程受损,下表为你提供现场安装直管段规格要求示意图。

图号    过程描述    涡街  涡轮    电磁    差压式    超声波    热式    容积式、浮子
式、科氏力
        管道式A    插入式A    A    A    A    A    A
l    缩径或直通管    ≥10D    ≥10D    ≥5D    ≥10D    ≥5D    ≥10D    无要求
2    扩径管    ≥20D    ≥25D    ≥10D    不推荐    ≥20D    ≥20D    无要求
3    1个90℃弯头    ≥20D    ≥30D    ≥5D    ≥30D    ≥10D    ≥20D    无要求
4    控制阀后    ≥50D    ≥50D    ≥10D    ≥80D    ≥50D    ≥30D    无要求
5    不同面2个90弯头    ≥40D    ≥50D    ≥20D    ≥50D    ≥20D    ≥30D    无要求
6    同面2个90弯头    ≥25D    ≥40D    ≥10D    ≥40D    ≥15D    ≥20D    无要求
备注    安装时建议在流量计前加整流器,以提高测量稳定性和精度,对振动较敏感的流量计尽量远离振动源,或在流量计底部加装支撑杆接地以减振,流体运动时应满管,严禁液气混流。有条件应选择在旁通管路上安装,以便维修。

网友AZ:
总结的很好,我有一份关于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和安装的材料,大家看看可能有帮助。要的留下邮箱

网友BA: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规格DN80,DN50,饱和蒸汽用,碳钢材质,法兰安装,就地显示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13705580035[/b]

网友BB:
不错!可是在某些工况下有他的的局限性,有时波动也很大,不太稳定,不过总的来说电磁流量计还是很好的!

网友BC(2008-02-26):
百分之八十的原因是由于选型错误或安装不当造成,请详细阅读厂家资料.我们目前提供的电磁还没有遇到上述问题.

网友BD:
总结的好啊,希望以后大家都把自己的体会拿来和大家分享阿

网友BE(2008-03-31):
总结得不错但不够全面

网友BF:
电磁流量计故障检查和分析

   输出晃动检查和采取措施

  一、故障原因

    输出晃动大体上可归纳为5方面故障原因,它们是:

    (1)流动本身是波动或脉动的,实质上不是电磁流量计的故障,仅如实反映流动状况;
   (2)管道末充满液体或液体中含有气泡;
   (3)外界杂散电流等电、磁干扰;
   (4)液体物性方面(如液体电导率不均匀或含有较多变颗粒/纤维的浆液等)的原因;
    (5)电极材料与液体匹配不妥。
  
  二、检查程序

   检查电磁流量计输出晃动的流程。先按流程图全面考急作初步调查和判断,然后再逐项细致检查和试排除故障。流程所列检查顺序的先后原则是:①可经观察或询问了解无须作较大操作的在前,即先易后难;②按过去现场检修经验,出现频度较高而今后可以出现概率较高者在前;③检查本身的先后要求。若经初步调查确认足后几项故障原因,亦可提前作细致检查。
  三、故障检查和采取措施

   1、流动本身的波动(或脉动)

  检查流程图第1项。若流动本身波动,仪表输出晃动则是如实反映波动状况。检查方法可在使用现场向操作人员和流程工艺人员询问或巡视有否波动源。管系流动波动(或脉动)的原因通常有3个方面:
  (1)电磁流量计上游的流动动力源采用了往复泵或膜片泵(经常用于精细化工、食品、医药和给水净化等加注药液),这些泵的脉动频率通常在每分钟几次到百余次之间;
  (2)仪表下游的控制阀流动特性和尺寸选用不妥,从而产生猎振(hunting),这可观察控制阀阀杆是否有振荡性移动;
  (3)其他扰动源使流动波动,例如:电磁流量计上游管道中有否阻流件(如全开蝶阀)产生旋涡(如象涡街流量计旋涡发生体产生的涡列,传感器进口端垫圈伸人流通通道,垫圈条片状碎块悬在液流中摆动等等)。
  在有脉动流动源的管线上,要减缓其对流量仪表测量的影响,通常采取流量传感器远离脉动源,利用管流流阻衰减脉动;或在管线适当位置装上称作被动式滤波器的气室缓冲器,吸收脉动。

  2、管道未充满液体或液体中含有气泡

  本类故障主要是管网工程设计不良使传感器的测量管未充满液体或传感器安装不妥所致。应采取措施避免安装如图3所示a,e位置和以虚线管排放时b位置,改装到c,d位置。

  传感器下游无背压或背压不足,如装在位置e,液流经下游很短一段管段即排人大气,若阀门2全开,传感器测量管内有可能未充满液体。有时候流程的流量较大能充满而仪表运行正常,流量减小就有可能液体不满而使仪表失常。

  液体中含有气体 液体中泡状气体形成有从外界吸入和液体中溶解气体(空气)转变成游离状气泡两种途径。液体中含有气泡数量不多且气泡球径远小于电极直径,虽然减少了部分液体体积,但不会使电磁流量汁输出晃动;较大气泡则因擦过电极能遮盖整个电极,使流量信号回路瞬间开路,则输出信号晃动更大。

  ●液流中微小气泡在流动过程中会逐渐在高点或死角积聚,若电磁流量计装在管系高点,潴留气体减少传感器内液体流通面积而影响测量准确度,潴留较多时还会产生干扰信号,若传感器装在高点卜游,高点积聚气体超过容纳量或因受压力波动,气体以泡状或片状随液体流动,遮盖电极而造成输出晃动。

  ●外界吸入空气常见途径在给水公用事业方面主要有江河原水含有气泡,或吸入口水位高度过低(通常要求有2-5倍以上吸入口直径的距离,视吸入流速而异)形成吸入旋涡卷进空气。在流程工业方面的配比混合容器搅拌时混入空气以及泵吸入端或管系其他局部产生密封不良的场所吸入空气等。这类故障在实践中也常会碰到。

  ●液体中溶解空气分离成游离气泡 管系压力降低原溶解的空气(或气体)会分离成游离气泡。例如充满液体管系二端阀门关闭,停止运行后逐渐冷却, 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液体收缩比管系收缩大得多,管系中形成收缩空间,形成局部真空状态。液体中溶解空气便分离出来形成气泡,积聚于管系高点。重新启动,夹入气泡的液体流过电极表面就可能使电磁流量计输出晃动。这可能是管系启动运行初期电磁流量计输出晃动,然后趋于稳定的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又如水在1个大气压0℃时最多可溶解约0.3%VN空气,若在流程中水温升高空气就会分离成游离气泡(到30℃时,最多只能溶解约0.15%)。积聚起来也有可能出现故障现象。

  3、外界电磁干扰

  电磁流量计由于流量信号小易受外界干扰影响,干扰源主要有管道杂散电流、静电、电磁波和磁场。

  ●管道杂散电流主要靠电磁流量计良好接地保护,通常接地电阻要小于100Q,不要和其他电机和电器共用接地。有时候环境条件较好,电磁流量计不接地也能正常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如此还是作好接地为妥。因为一旦良好环境条件不复存在,仪表出现故障,届时会影响使用,再作各种检查带来诸多麻烦。

  有时候电磁流量计虽然良好接地,由于管道杂散电流过于强大(如电解工艺流程管线和有阴极保护管网)影响电磁流量汁正常测量,此时却须将电磁流量传感器与所管道之间作电气绝缘隔离。具体实例及其检查和排除过程可参阅案例12。

  ●静电和电磁波干扰会通过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和转换器间的信号线引入,通常若良好屏蔽(如信号线用屏蔽电缆,电缆置于保护铁管内)是可以防治的。然而也曾遇到强电磁波防治无效的实例,此时将转换器移近到传感器附近,缩短连接的信号电缆,或改用无外接电缆的一体型仪表。实例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案例10。

  ●磁场干扰通常只有采取电磁流量传感器远离强磁场源。电磁流量计抗磁场的能力视传感器的结构设计而异,如传感器激磁线圈保护外壳由非磁性材料(如铝,塑料)制成,抗磁场影响的能力较弱,钢铁制成则较强。

网友BG: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H(2008-05-19):
多学习下,我还是一个新人.

网友BI:
长见识了

上海妙迪仪表有限公司

专业楔式流量计厂家,椭圆巴流量计

上海妙迪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贸为一体的专业仪器仪表(液位计)公司,致力于工业自动化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主要产品为涵盖液位、压力、温度和流量四大热工参数的现场仪表,同时经营其它种类的仪器仪表。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环保、食品、制药、船舶等行业。

联系电话:13482648978

email:md_marketing@126.com

网友BJ:
对: 黑夜黑发 关于 我遇到个用户,买了电磁流量计自己去装,后来发现波动很大,一会最大,一会为零。
到现场看,是个水泵房,5M内有个大型电动机,3m内有几台小型电动机,而且发现在前后1.5D左右各有个阀门。。。
这个波动是阀门引起的还是电动机引起的呢?
内容的回复:

是阀门引起的,不过如果表变送器奇差另当别论!

网友BK(2008-07-08):
是不错 其实选型最重要

网友BL:
如果流量波动比较厉害,电磁的测量会受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BM: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要求很高,但确实是好使。比起超声波等强多了。遗憾的是不能测气体。有其局限性。

网友BN(2008-10-17):
前10D后5D是电磁流量计最稳妥的安装直管段的要求

网友BO:
不错,保存下来

?

网友BP:
要作到选型安装调试正确

网友BQ:
总结得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AI(2008-11-24):
看工况,凡事无绝对

网友BR:
你所测的介质的密度是有波动的吧!如果是的.有误差的正常的,你质量的有温压补偿,但你从体积量换算是用的密度值.肯定是某一时间的温度压力换算得来的,质量的他是一直是在波动中运算的.

网友BR:
两个流量计之间安装的距离是否过远,有可能电磁的安装的比较靠近泵的出口流速快且受到震动和工频干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BR:
还有我不知道苯是不是易挥发,如果是,它就不适合用电磁流量计测量,大量的气泡使流量计不能正常测量.

网友BS(2009-01-08):
取其精华   改造糟粕

网友BT:
请问各位,E+H电磁流量计校准

网友BU:
请问:流量计,如何使用275现场通讯操作器调零

网友BV:
每种产品在设计时都有自己的最佳使用环境、使用条件、使用对象,建议网友选用时先明确自己的计量需求再详细研究产品的使用说明方达到预期测量目的。就象买一匹千里马去犁地显然不如一头黄牛更适合,若犁稻田黄牛则不如水牛。

网友BW(2009-02-09):
电磁流量计如不波动就不是电磁流量计了。我们有一台电磁流量计,到现在还是无法测量准确。

网友BX:
各位,现在出现了一款新的流量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CM多孔平衡流量计,反应好像不错哦!

网友BY:
好东东,谢谢楼主了!

网友BZ(2009-03-14):
我没见过电磁安装在水泥管上的,不过要是装的化,我建议给电磁安装直管段,在想办法用水泥磨在一起,(如果压力不高的化)

网友CA: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电磁流量计是安在循环水管道上的!已经用了两年多了!现在问题是波动特别大!大概在60至100左右波动!我们把表头拆了检查没什么问题!测线圈阻值也基本正常!

还是不行;然后把安在别出的换过来了,早那边是好的,按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行!没者了,求助个位大虾!

网友BV:
其实,适宜于你的就是最棒的。

网友CB:
测清水有时不满管,怎么办呢?不用电磁用什么呢

网友CC:
不太赞成用电磁流量计,震动、 干扰等导致波动波动

网友CD(2009-04-16):
电磁不能通用比如测气体.蒸汽他就不行

电磁流量计太贵了想厂里推荐了块那厂里都疼的要命

网友CE(2009-08-31):
选用什么样的流量计,都和工况条件有关,而且关系很大,工况条件不好,选用什么流量计也是不怎么好,但是如果工况条件不好,建议还是选用无可动部件的流量计。

网友CF(2009-12-24):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下如果会被流量计被雷电打击,有什么好的措施,接地良好是否就不会,这个我还从没见到过,惭愧呀也没听过。有什么好措施说来分享一下

网友CG(2010-03-17):
不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CH(2010-05-06):
路过,学习了!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