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9-07):
各位大侠:
    小弟是位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不知那位老师接触到钢结构公司的抛丸机 ,我想在此加变频器,以控制电机,把空载的时候把电机停下来,起到节能的目的,由于环境不是很好!
我想请问各位老师我该用什么仪器检测钢材的 进出,由于钢材不是规则的,所以不能用 行程开关!是不是能用光电开光!

网友A:
我不知道钢材是通过什么来进出的
如果是地车或吊链的话
可以在这些上面加行程开关
与钢材的形状应该没有关系
当然加光电开关也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钢材是通过在下面的 轨道来进出的!

网友A:
还有我不太明白的
变频是调节钢材进出的速度吗?
那应该是进去后速度变慢(需在室内抛丸)
而出来后速度该加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