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块单相有功表如何测量三相功率

楼主(2006-09-07):
今天遇到了新问题哈,向大家请教!

网友A:
不可以
你得用三个单相表。

网友B:
是否可以根据单相乘以3.

网友C:
三相基本平衡的负载,例电机。可以用两相的互感器叠加出另一相电流接入单相功率表来读数,当然三相功率要换算一下。

楼主(2007-09-07):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D:
三相负荷平衡时可以用,单相表的读数乘以电压变比再乘以电流变比,结果和三相表读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