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以上浓硫酸用什么测量?

楼主(2006-09-07):
如题:95%浓硫酸如何测量?粘度高,电离度低,限制了很多流量计的选择,不知道有没有更好,更精确的流量计能测量?

网友A:
多大的管道啊?

网友B:
我曾经一个客户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可以选择的很多 但是用的比较好的就不多了
1、可以选择用计量泵
2、可以选择用电磁流量计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刘辉

网友C:
2、可以选择用电磁流量计
_______
曾经用过电磁,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用孔板,材质为316L
电磁流量计

网友E:
我们用的就是电磁的

网友F:
可以选择用电磁流量计 电极材料可以用 Ta

网友G(2006-10-31):
选用电磁流量计,测量没问题

网友H:
电磁流量计,流通式内衬四氟,钽电极就可以,我有用过。

网友I:
设计院一般都选用电磁,四氟衬里,钽或铂铱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