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工控机SCSI 接口硬盘如何安装NT系统

楼主(2006-09-07):
SIMATIC Rack PC 840 V2
Pentium 4 2.4GHz,533MHz FSB,512 KB SLCProfibus/MPI
SCSI36 GB HDD;AH29160;internally mounted 0.5g vibration,5g Shock;
1GByte DDR SDRAM(2 x 512 MB)
Floppy Drive 1.44MB,3.5" & DVD-ROM 110/230V Industrial PS with Namur;PS cord CH
MS-DOS 6.22 English
without extension
AGP-Grafics,onboard
10/100 Mbit/s Ethernet RJ45
1xUSB frontside;2xUSB backside;
Watchdog,Temperatur Control;Board Retainer
5 PCI(long), 2 PCI/ISA(long), 3 ISA(long);

如何安装 WINDOWS NT SERVER 4.0 ENGLISH?
如何驱动SCSI 接口硬盘?

Q:Completing a Fresh Windows NT 4.0 Installation From Floppy Disk
1。Start your system with the Windows NT Boot Disk in the floppy disk drive.
When prompted, insert disk #2 in your floppy disk drive. After a few moments you will see a blue screen. To setup Windows NT now, press Enter.
2。Press S to skip auto-detection of your SCSI host adapter.
3。Press S again to specify an additional device.
4。Press Enter to select Others; insert the Ultra160 Family Manager Set disk for Windows in your floppy disk drive.
5。Using the arrow keys, select the following driver and press Enter:
   Adaptec Ultra160 Family PCI SCSI Controller (NT4.0)
6。To add other host adapters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Ultra160 Family, press S and repeat from Step 5 for each additional adapter and insert the appropriate driver disk. The Adaptec Ultra160 Family host adapters use the same drive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stall the driver again.
6。Press Enter to continue with the Windows NT operating system setup.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screen and in the Windows NT documentation to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Note: If you have a Dell Precision Workstation, your system was shipped with a Resource CD that can be used to install, or reinstall, Microsoft Windows NT 4.x and the Adaptec Ultra160 SCSI driver. Please refer to the Resource CD User's Guide for complete instructions for installing Windows NT 4.x

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出现 蓝屏,
1。 SYSTEM PROCESSON []991MB Memory] Multiprecessor kernel
   Step: 0x000000007B (0xF2813BD4,0XC0000034,0X0000000,0X0000000)
   CPUID: Genuineintel 7.2.9 irql:0 sysver 0xf0000565
   DLL    Base     DateStemp    -Name
   ......

Restart and set the recovery Options in the system control pa

楼主:
光盘安装
Completing a Fresh Windows NT 4.0 Installation From CD-ROM
Insert the Windows NT 4.0 CD into the CD-ROM drive.
Start your system. Press the F6 key when you see the following message: "Setup is inspecting your computer'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f you do not see this message, your system may not be setup to boot from a CD-ROM. You will need to install from floppy disks. See Completing a Fresh Windows NT 4.0 Installation From Floppy Disk.

When prompted, press S to specify an additional device.
Press Enter to select Others; insert the Ultra160 Family Manager Set disk for Windows in your floppy disk drive.
Using the arrow keys, select the following driver and press Enter:
Adaptec Ultra160 Family PCI SCSI Controller (NT4.0)

To add other host adapters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Ultra160 Family Manager Set , press S and repeat from Step 4 for each additional adapter and insert the appropriate driver disk. The Adaptec Ultra160 Family host adapters use the same drive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stall the driver again.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with the Windows NT operating system setup.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n-screen and in the Windows NT documentation to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Note: If you have a Dell Precision Workstation, your system was shipped with a Resource CD that can be used to install, or reinstall, MIcrosoft Windows NT 4.x and the Adaptec Ultra160 SCSI driver. Please refer to the Resource CD User's Guide for complete instructions for installing Windows NT 4.x

到最后提示输入安装路径  WINNT
按Enter
检测C 盘,后又提示:
请插入 标有 Ultra160 Family Manager Set v4.0 Server park3 的安装软盘。 按Enter 确认。
但插如驱动盘,按Enter 根本不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