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变频器中模拟频率,和电流的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6-09-07):
你好,我现在用正在做恒压供水的设备
现在我要把电机在变频切换到工频中,可在通用的变频器中要借用输出的触点,来做为要切换的反馈信号!和控制接触器切换的动作信号!频率输出,电流输出可以用来做驱动的触电吗?可以的话,但我是用控制按钮来完成的,不是用 plc这又要模拟量转换开关量的问题,我该加什么控制模块?
还有供水基本怎样使用的?
谢谢个位工程师的指导!

网友A:
ABB的变频器有这种功能,最好还是搞PLC加PID调节仪,当然如果你远程临控模拟量的话,就搞个AD 和DA模块,或先西门子224XP CPU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