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工程合并的问题

楼主(2006-09-07):
   请教大家一个工程合并的问题。
有两个工程,运行于两台机上,现需要一台主机可显示、控制两台机的画面。现准备是新建一个工程,将两工程include进去,进行相应的改动。现在的问题是:
1.合并工程的缺省界面是其中一个工程的缺省界面,不能换的合并工程的缺省界面;
2.两工程的TAG很多是同名的,有没有不用改动TAG使合并工程识别的方法。
还有,这样做的可行性怎样,请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1:合并后工程的缺省界面中添加另外一个工程的链接即可。
2:建议在EXCEL中对所有第二个工程变量名进行修改(相同的),替换工程中所有变量,然后再导入,没有太简单的办法。

楼主:
谢谢如火!
我的目的是用一个新的页面来做合并工程的缺省页面,但包含的两个工程都有缺省页,估计现在是三个缺省页都启动了,但显示的是最后一个子工程的页。请问一下,怎样能让子工程的缺省页启动时不启动?合并工程是直接用include projects。

网友B(2007-11-23):
为什么我include project后演示运行所有的按钮、数据都不显示了?求大家帮忙解释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