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请教:研华PCL-812PG在Win2000下系统资源冲突问题

楼主(2006-09-07):
我从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中添加812PG,总是提示:
"A part of your system resource conflict.Please check you setup."
系统是Window2000。本来添加好了这个模块,但是被我Remove后就再也装不上这个模块,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请大家指点一下。
email:zzjnh_1010@mail.china.com
QQ;16265869

网友A:
必须先安装好812的驱动!!!根据你系统里的空余中断号设定812PG上中断跳线 同理设置好输入输出I/O地址号 关机插上板卡,在DM下面的清单中找到812点击“添加” 此时会弹出一个窗口,你根据你设置的中断号和输入输出地址设置好对应的参数。安装完成!

网友B(2008-07-17):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也是用这张卡的,很正常

网友C(2008-09-01):
我也碰到此问题,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