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M1.5KW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6-09-07):
各位高手,小弟手头现在有台台达VF-M1.5KW变频器,断开负载后开机,显示cF3,我查来查去查不出问题,还望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麻烦,我也有,不好弄,发现不到问题在哪里 ??请大家帮忙!

网友B:
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我已经换过主板了,还是一样,有时它又好好的.我现在真的是没辄了.

网友C:
     你在哪个地方?东莞华兴机电可以解决你这问题。
          咨询电话:0769--85963708

网友D:
电流传感器可能性比较大,测一下传感器输出端无负载时最多只有正负零点几伏的电压(正常是零伏),高了低了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现在我已经搞定了,就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E:
这是台达常犯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