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步进驱动板

楼主(2006-09-07):
今天看我们的进口设备,上面也有很多步进电机,但是并不是一个电机跟着一个步进驱动器,而是用的驱动板,一块步进驱动板可以接四个步进电机,请问哪里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不知你的步进电机是多大的,小的步进电机,很容易驱动。
例如计算机中软盘驱动器的寻道电机,就是一个步进电机,只要简单的驱动电路,根本不需要成品的驱动器。

网友A:
如果需要驱动大量的,小的步进电机,为了降低成本,必定是自己做驱动电路。

楼主:
这个驱动电路可以自已做吗,估计我还到不了那个水平吧,不过可以偿试

网友A:
我初步感觉,你的步进电机不会很大,速度和精度未必很高(你至今未说明,情况不同,方案差别会很大),用任何已有现成的产品堆砌而成的系统恐怕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你的系统必须是参照原有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全面考虑予以完成。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搞明白人有的驱动板吗,这可有些难度

网友A:
不要求你全明白你的设备的细部原理,你总要说清楚多大的步进电机,完成多快多精的什麽运动。
实在写不清楚,可否在QQ 或 UC 中细谈,甚至加视频显示。

亦云人云 QQ:476246884
老愚公   UC:38217245

楼主(2008-12-03):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搞明白了步进的驱动的原理,我的电机很小,0。26NM,电压是6.4V ,0.8A     200step

驱动芯片很多,以前有人用MTD1361,但是外围电路很多,最近流行TA8435,TB6560,外围电路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