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关于压缩机器制冷的问题?

楼主(2006-09-07):
请问三相制冷压缩机器反向能不能制冷啊 ???
因为现在遇到一压缩机器在制冷时声音很大,跟散热风扇反向有关系的吗??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制冷 但是散热风机不能反转

网友B:
1、因进、排气是单向的;
2、散热冷凝器、吸热蒸发器不能互换;
3、一般不能反向!

网友C:
散热冷凝器、吸热蒸发器互换,电动机反向,制冷将变为制热了

网友D:
楼主不知你学过制冷吗?三相压机内部结构有很多种.有可以正反转,也有不可反转的,要看你的压机是那种形式的,活塞的就可以反转

网友B:
1、空调制冷、制热是通过四通阀改变制冷剂流向,而不是改变压缩机转向!
2、制冷和空调在原理上相同,在工艺结构上大不相同,一般不会也不需要反转。

网友E:
支持刘师傅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我没有学制冷,只是一机器上配套上用到,看了那个压缩机好象是泰康的吧,。
如果压缩机反转一般有什么后果,如果是反转一段时间现在发现再调回正转,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