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6-09-07):
有一台英威腾GS-1R5T4变频器出现无任从键盘或从模拟端子频率给定,给定频率显示正常但运转时实际显示输出频率只有10HZ,并且频率既不能上升也不能下降,请哪位大侠能帮我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英威腾变频器销售,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实行野蛮销售。

网友B:
如果将变频器复位了还是这样,那就是CPU板上的故障了,你先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存储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