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效率的计算

楼主(2006-09-07):
如何通过测量电机的输入电压和电流,计算出电机的工作效率?输入功率比较好计算,输出功率如何计算呢?我看到有人用仪器测量了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就计算出了效率,想不出道理,特向高人请教.!!

网友A:
计算电机的工作效率
需要测量电机当前输入电压和电流
并做
空载试验
堵转试验
才能计算
或者
直接测量轴扭矩与转速

用仪器测量了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只是其中一个步骤

应该减去事先测定统计出的此种电机的
铁损
铜损
风摩损耗
机械损耗
杂散损耗

说的不全面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