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的电位器

楼主(2006-09-07):
变频器调速的电位器容易坏,造成速度不稳定!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或着那种电位器较好!

网友A:
借楼主的地方顺便也问下:
电位器的选择有什么要求。

网友B:
试试使用功率大点和精度高的电位器.

楼主:
哪个牌子的电位器质量较好呢?请推荐一下!

网友C(2010-04-08):
各位大侠:碳膜电位器可以不

网友D:
最好还是用按扭来做,电位器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是使用时间的长短,用按扭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不要说你不会设置哦!)

网友E:
按钮电位器各有千秋,找好一点的电位器就行了。

频率会飘,一般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阻值不稳定引起。

网友F:
按钮、电位器调速,有一点差别,差别就是频率的分辨率,用键盘按钮调速时,分辨率高,而用电位器调速分辨率低。

以下是普传变频分辨率参数:

数字:0.01Hz(300Hz以下),0.1Hz(300Hz以上)
模拟:0.05Hz / 60Hz

网友G:
关键是要用好品牌的电位器。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求购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KEYENCE 台达 LS 永宏 等PLC 变频器 触摸屏等QQ304867181注明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