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各位高手PLC与温控模组通讯问题 着急!

楼主(2006-09-07):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用台达SX型PLC与台达DVP04TC-S型温控模组,不用485通讯,直接用其扩充模组连接口连接,如何读取其四点温度!

网友A:
利用FROM指令直接读取相应的CR寄存器就可以了,你是读取四个通道的温度的当前值还是平均值?

楼主:
斑竹:您好
我是控制老化房的温度,是要读取当前的实际值,用温控模组读取四个不同位置点的温差,衡量老化房的均温效果!
例如:FROM K1 H404A D1 K1
就是说读取编号为1的温控模组储存器H404A的当前实际值后存到PLC的D1储存器,资料为1笔 是这样吗?谢谢指教!

网友A:
TO:张羽
读取编号为1的温控模组CH1(摄氏温度)的当前实际值后存到PLC的D1储存器,资料为1笔 ,应该为FROM K0 K24 D1 K1
不知道您说的地址H404A对应的哪个CR寄存器,请您确认是否地址写错了。

楼主:
斑竹:您好
您好!我想我应该理解了,也就是讲用RS-485和用其扩充模组连接口在写程式上是一样的,只是联结方式不同而已!上面的帖子内的H404A是编号为14 的寄存器即是读取当前的摄氏温度实际值。谢谢指教!

网友A:
404A是CR14对应的Modbus地址?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DVP04TC-S?莫非我的手册和你的手册定义不一致!

楼主:
斑竹:您好
告诉我您的qq,我发资料给您看

网友A:
不好意思,本公司不允许使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