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接近开关

楼主(2006-09-07):
我厂里的一台电机用霍尔接近测速,速度老是不稳定,听说是响应频率不够!霍尔接近开关的最高响应频率是多少?

网友A:
不可能的,你那电机速度多少,一般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信号;脉冲)

楼主:
电机1400转.每转产生12个脉冲.电机由变频器调速.是不是变频器没加滤波的器件对接近开关有干扰,而接近开关抗干扰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