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4DA控制四台变频器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6-09-07):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刚学自动化的新手.碰到问题跟大家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FX2N-4DA的扩展模块,我要控制四台变频器,想请教各位,我该怎么去写.
  我看过资料是这样的:
  TO K1 K0 H1111 K1
  Write the data for CH1 to D0, CH2 to D1,CH3 to D2 and CH4 to D3.
  TO K1 K1 D0 K4
  中间那句"Write"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还有就是这个程序到底对不对.
  谢谢大家!

网友A:
write这一句不是程序,只是注释或说明而已,TO指令才是向特殊模块传递数据,看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我已经试过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英文的注释.

网友C:
哈哈。就是这样的

网友D(2011-12-13):
上面的楼主,可以把你做的FX2N-4DA的程序发给小弟一份吗,现在我正要用一个FX2N-4DA控制四台变频器,但不会用,谢谢

网友E:
你看的是英文资料吧,弄得我以为你再编程呢,

网友F:
学习了

不断努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