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频谐波

楼主(2006-09-07):
如何去除电网中变频器产生的的37Hz大电流谐波??????

网友A:
请问是
    37Hz大电流谐波
还是37[b]K[/b]Hz大电流谐波 若是37HZ干扰,电流标幺制有多大? 若较大则会与50HZ工频形成差拍振荡危害较大,请立即与供电部门联系尽快处理 若是37KHZ载波干扰可采用以下方法

若要减少载波干扰
1.降低载波频率
2.装滤波电抗
3.装隔离变压器

应该还有其他好办法
请指教

网友B(2009-01-06):
关于谐波的很多问题,请登陆  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