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PLC输入,输出接法问题!

楼主(2006-09-07):
新手,别见笑 !
见到手册上都是直接接线!
可是实际控制中,需要一个 按扭做总控,其他的都受他控制!
可以不可以 输入时候,一个总控,后面哟并串的 开关再一起? 之后分别接入 ?
输出呢?
可以 做一个 手动 控制吗?
比如 4个 输出 有同一个开关控制?
传不了图。。。

楼主:
--··------------| 0 |---#----|----·1K·--|
|---· ·----| 01 |---#----| |
|---· ·----| 02PLC |---#----| 24V电源
|---· ·----| 03 |---#----| |
|---· ·----| 04 COM |---------------------|
这样看 应该可以看清楚我的意思吗?
输入的时候, 这样可以吗?
输出的时候 1K 可以手动控制不?

网友A:
三菱 MC MCR

网友B:
PLC输入\输出端子能接220\380的继电器线圈吗?开关量,模忆量和220\380的继电器线圈电源在接线方面有那些要求.

网友C:
我没有听懂,是一个钮控制所有的输出还是,一个钮控制一个输出??

网友D:
有点问题

网友E:
用主控指令,不同牌子指令不同,功能一样,三菱 MC MCR

网友F:
可以的
你加一个万能转换开关,旋到一面是手动;另一面是自动;中间是停止.(只要一个输入点就行了)在PLC编程过程中,根据需要加它的常开常闭点就可以控制输出了.无论是4个还是8个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