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变频器故障的维修

楼主(2006-09-07):
ATV38.58报INF:
1.这种问题如果是在变频器刚用时报警,大不份是由于控制板和电源板之间的通信排线松了或者插错了孔.
2.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报警,除了通信排线松了之外还有可能是通信芯片坏了,直接更换新的芯片,止于是那两个芯片坏了就不用多说了,搞维修的一看就应该知道.好的芯片坏了那里找了.1.找旧机上拆.
             2.和我联系.有尝提供.QQ:404179560
时间有限,不多说.有时间会把施耐德变频器经常出现的问题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A:
请问有46系列软起动器93C66的程序吗?

网友B(2007-10-12):
你好!求助啊!!!
我这有一台ATV58的5.5KW的机器,带1.1KW的电机试机,有时运行正常,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正常,有时刚运行一会就跳SCF,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本来这机是电源坏了,换了INTC001107和TL431,电源好了,可以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2008-01-01):
 intc001108需要的理想我Q523856995

网友C:
 请问有46系列软起动器93C66的程序吗?
自己找个好的复制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2-20):
请问 atv58f 我这有两台ATV58f的22KW的机器,带20KW的电机,现在有一台运行不正常,输出电流(比正常机大一倍多)及扭矩(有时竟是负的)都不正常,有时刚运行一会就跳停,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ATV38.58报INF。SCF。
1.这种问题如果是在变频器刚用时报警,大不份是由于控制板和电源板之间的通信排线松了或者插错了孔.
2.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报警,除了通信排线松了之外还有可能是通信芯片坏了,直接更换新的芯片,止于是那两个芯片坏了就不用多说了,搞维修的一看就应该知道.好的芯片坏了那里找了.1.找旧机上拆.
             2.和我联系.有尝提供.QQ:404179560
这个芯片随便那里都有哦!哈哈

网友F:
大家好,我需要ATV58F-15KW电流互感器,谁有啊

网友G(2008-12-23):
施耐德的变频器报SCF输出负载短路是电流互感器坏或是电流电压检测INTC001108坏,电流互感器可以维修的,如有疑问可以与我联系。QQ 272936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