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固定IP的情况下 GURS 系统如何组建??

楼主(2006-09-07):
如果客户不想购买固定的IP地址,任何解决组建问题?据说DTU用的SIM卡有带IP的?真的假的?

网友A:
可以采用域名解析的方法

网友B:
请参考下面的组网方式介绍!
GPRS四种组网方式介绍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221&page=1

网友C:
最好说服用户用固定IP.否则,效果不会好。域名解析的方法通讯的保障完全依赖于域名解析的服务商。
向中国移动申请100点内的APN。100点内/300元/月
如果,用户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出,那么,GPRS的优势也不能体现。
域名解析的方法是两三年前,没有办法的选择。

网友D:
域名解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我发现花生壳客户端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吊线,并且不会自动重新登录,需要手动重新登陆,多了1个环节,当然会引入不稳定因素,并且不受我们控制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固定ip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中心服务器有能够自动发现ping不通自己域名时,让域名解析客户端自动重连的功能,那这种方法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域名解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我发现花生壳客户端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吊线,并且不会自动重新登录,需要手动重新登陆..."

很多人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看来你做的系统不多!中心组网有很多方式,这种方式,我认为不好的地方是和INTERNET连,安全性不好。

网友B:
GPRS四种组网方式介绍 GPRS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所有行业都能用到GPRS的无线数据传输。但每种行业的实际需求和复杂的应用环境都大不相同,所以每种行业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要求和组网方式。在功能要求方面:SARO-1000 系列数传终端的强大综合功能将能满足绝大部分行业的需要。在组网方式方面:桑荣公司拥有丰富的各行各业GPRS实际组网经验,对每种行业的实际需求和特点了如指掌。总结出以下几种可行的组网方案:
如上图所示,以下将一一对四种连接方案进行讲解: 1) 方案一: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或者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此种方案向先INTERNET运营商申请ADSL等宽带业务。 1、 中心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运行可靠稳定,推荐此种方案。 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客户先与DNS服务商联系开通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DNS服务器,再由DNS服务器找到中心公网动态IP,建立连接。此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公网固定IP的费用,但稳定性受制于DNS服务器的稳定,所以要寻找可靠的DNS服务商。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 2) 方案二: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内网动态IP+移动DNS解析服务。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DNS服务商联系开通移动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移动DNS服务器,再由移动DNS服务器找到中心移动动态IP,建立连接。中心也用GPRS-DTU做接收端,但GPRS无线方式的中心不如有线方式的稳定,所以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冗余备份。主中心GPRS-DTU接收端掉线时,所有监控点自动转到副中心GPRS-DTU接收端。此种方式也可以大大节约固定IP的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移动公司都提供DNS解析服务,所以要在有DNS解析服务的省市才能采用此种方案。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此种方案时时性和稳定性较差,不推荐使用。 3) 方案三: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APN专网固定IP。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申请APN专网业务。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此种方案中心也像方案二一样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接收端,冗余备份。但此种方案较方案二而言,无需DNS解析,本身具有移动内网固定IP,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性增强;且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安全性增强。此种方案无需负担宽度专线月租费用,性价比合理,推荐使用。 4) 方案四:中心采用APN专线, 所有点都采用内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中心通过一条2M APN专线接入移动公司GPRS网络,双方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私有固定IP地址进行广域连接,在GGSN与移动公司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GRE隧道。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移动终端和服务器平台之间采用端到端加密,避免信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可能的泄漏。双方采用防火墙进行隔离,并在防火墙上进行IP地址和端口过滤。此种方案无论时时性,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前三种方案都有大大提高,适合于安全性要求较高、数据点比较多、时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环境。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之最佳组网方式。 系统组成 1) 终端设备与GPRS设备的连接 SARO-1010P/EP的特点是嵌入了TCP/IP协议和UDP协议(客户可选),可以与众多的采集器、RTU终端、PLC终端、工控机、GPS车载定位仪、仪器仪表、POS终端等设备双向全透明连接,无需客户开发接口。 2) GPRS无线网络:采用China移动公司提供的线路和接口 SARO-1000系列产品已经在全国各地移动公司成功应用于各行各业,完全符合移动标准。 3) 无线网络与中心软件的连接本公司GPRS产品已经在全国各地300多家客户那里成功使用.经过许多行业方方面面的考验.在各行业的系统集成商的配合与支持下,已经完成了成熟的软件接口开发。包括动态连接库的开发,完善的DEMO程序(包括VC、VB、DELPHI三种语言),简单快捷的虚拟串口程序。客户使用以上软件经过简单二次开发,即可与中心软件进行数据通讯。 同时厦门桑荣科技的GPRS产品还与国内工业领域的资深组态软件厂家的产品完全兼容,客户即买即用。(组态软件厂家包括:亚控、三维力控、昆仑通泰等)

网友D:
很多人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看来你做的系统不多!中心组网有很多方式,这种方式,我认为不好的地方是和INTERNET连,安全性不好。
///////////////////////////
搂主不会说的是采用固定ip和apn专网方式解决的吧,这样谁不会啊?我想每个厂家的dtu都会支持这些组网方式吧。

网友A:
TO天外飞雪:以下是你的帖子:
“域名解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我发现花生壳客户端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吊线,并且不会自动重新登录,需要手动重新登陆,多了1个环节,当然会引入不稳定因素,并且不受我们控制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固定ip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中心服务器有能够自动发现ping不通自己域名时,让域名解析客户端自动重连的功能,那这种方法也还是可以的”

我说的不是固定IP方式。
你认为什么方式是和INTERNET相连的??

网友A:
请你也认真看看林斑竹上面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