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中SOE量的时间如何上送上位机

楼主(2006-09-07):
    本人现在做一个工程要求讲SOE量的时间上送到上位机中,进行记录。不知在unity中如何实现。
    施耐德技术支持说用ERT_85410模块可以实现,可是小弟一直没能找到该模块。
    请知道的朋友技术支持下。。
    不胜感谢。。。。。。。。。。。。

网友A(2007-12-18):
schneider没有实现SOE的模块,你让技术支持出个证明,到时要测试的,问问他精度是几毫秒.

网友B:
SIREN,谁说没有啊,ERT85410不就是你们说的SOE模块啊,我不是Schneider的人,只是比较熟悉而已

网友B:
用自定义的模块,然后使用ST语言编写寄存指令方可,一般的梯形图是无法实现将数据上传的,因为他的速度太快,没办法跟他配合,精度ms级,我作过简单测试

网友A:
以前没查到,现在查到了

不过不好用
1.SOE的记录方式要自己做数组来实现
2.缓冲区到底开辟多大,这个是个技巧
3.缓冲区必须要堆栈一样的机制

ERT能以1ms精度记录.

谢谢丁丁菜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