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的时间继电器里有个模拟电位器是什么意思
大名。。

楼主(2006-09-07):
三菱fx2n系列PLC的时间继电器里有个模拟电位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以通过外部旋钮调整。

大名。。

网友:
那如何连接呢

网友B:
关注中,我这用三菱fx2n特多还没注意到这个功能。

网友C:
是模拟定时器。并用指令VPRD(FNC85)

网友C:
有8个点。要另外付费的

网友D(2007-05-21):
TO:通讯网
调整什么?是给定?还是整定???

网友D:
模拟电位器位于模块前盖下面。你可以调节这些电位器来增加或减少存于特殊寄存器中的值(SMB)。这些只读值在程序中可用作很多功能,如更新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输入或修改预置值、限定值等。可以用一个小螺丝刀来进行调节:将电位器顺时针(向右)旋转来使数值增大;逆时针(向左)旋转来使数值减小。
SMB中的数值 代表模拟电位器0的位置。SMB29中的数值代表模拟电位器1的位置。模拟电位器的标定范围为0到255,重复度为±2。

网友E:
“三菱fx2n系列PLC的时间继电器里有个模拟电位器”——这句话本身不通:三菱fx2n系列PLC本体不配置模拟电位器,三菱fx1n系列PLC本体才配置模拟电位器;时间继电器和模拟电位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存在谁里面有个谁的问题;模拟电位器有很多用法,只不过模拟电位器作为模拟定时器是最常用的方法而已。
    三菱fx2n系列PLC模拟电位器:三菱fx2n系列PLC本体不配置模拟电位器,那是FX2N-8AV-BD等模拟量模板提供的,可作模拟定时器。

网友E:
奇怪!我怎么也会自动发2次?

网友E:
TO 宝宝蚕:
    你那个是西门子的东东,楼主问的是三菱的东东;看来你们说不到一起去......

网友F:
没见过 只听说一片的型号有

网友G(2009-09-03):
我刚用了FX2N的PLC, 没有内置的模拟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