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加热器+风机能不能吹出200度的热风

楼主(2006-09-07):
用电加热方式和风机能否使一宽一米,长三米的风道口吹出200度的热风,如能实现需要什么样的器件,耗电多少?

网友A:
用一个温控器控制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耗电多少视乎出风口的速度。

网友B:
和加热功率

网友C:
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了.你风机的风量是多少,压力是多少,电加热元件是什么\功率多大,等问题必须清楚才可以讨论.
你的风道怎么是方的?
你是用来干燥什么的?我曾经搞过餐具的干燥,就是大型工厂餐厅套餐盘的干燥,用风机组成风道,用多台浴霸加温,或者在加热体上涂上特殊材质,使其散发出远红外.

网友D:
有点困难,温控表;热电阻;干式加热管(单支功率和长度有关系),自动进行温度控制。

楼主:
是一个无胶棉生产线,有一个长12M,宽3M,高1.2m的箱体,原来用导热油锅炉加循环风机的方式加热,整个箱内温度平均保持180度左右。现在想改造成电加热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主要融化民用丙纶短纤维,大约每分钟通过6m的纤维网,如果可能的话,耗电量多少?用什么样的电加热器。温控器+可控硅触发器+电热管做pid自动调节行吗?不知道什么样的电热管合适?

网友E:
同意  nn_mm:
还需要
风机电机及电加热器的控制柜
空开,接触器,耐热阻燃电线电缆,继电器,按狃,指示灯等
请问风机是否需要调速?

网友F:
可以,耗电量要根据电加热器的功率和环境。功率还要考虑升温时间。我们现在一般用18KW的SUS电加热器和1.5KW的风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