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热工仪表专业题库

楼主(2006-09-07):
.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线圈和电容器各起什么作用?[_
电感线圈相当于电阻,而电容器的作用相当于隔直。<BC2、晶体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图有哪些区域?b'6if` 饱和区、放大区、截止区。'xl0w你聊天
3、什么叫法定计量单位?有哪几部分构成?.i5
法定计量单位:由国家以法令形式明确规定要在全国采用的计量单位,称为法定计量单位。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由国际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它计量单位构成。X{a~
4、什么叫示值误差?表达式是如何表示?k,z
被校表指示值与标准表指示值之差称为示值误差。表达式:示值误差=被校表指示值-标准表指示值。
5、火力发电厂中,三大主机设备及汽轮机的辅助设备有哪些?
三大主机设备是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汽轮机的辅助设备有:凝汽器、凝结水泵、抽气器、油箱、油泵、冷油器和加热器等。v6
6、列出表示仪表示值误差、示值相对误差、示值引用误差、允许误差和精度级别的表达式?>>T
仪表示值误差=(指示值)-(计量检定值);仪表示值的相对误差=(仪表示值误差)/(指示值);仪表引用误差=(仪表示值误差)/(仪表满量程值);仪表各刻度中,引用误差绝对值最大的一个的百分数的分子为仪表精度级别。t=
7、热工测量仪表由哪几部分组成?各部分起什么作用?3
热工测量仪表由感受件、中间件和显示件组成。感受件直接与被测对象相联系,感受被测参数的变化,并将被测参数信号转换成相应的便于进行测量和显示的信号输出。中间件将感受件输出的信号直接传输给显示元件,或进行放大和转换,使之成为适应显示元件的信号。显示件向观察者反映被测参数的量值和变化。G
8、什么是三相点?什么是水的三相点?Gn~
三相点是指一种纯物质三相平衡共存时的温度和压力。水三相点是指水、冰、汽三相平衡共存时,其温度为273.16K(0.01℃),压力为609.14Pa。_-@
9、在热控测量系统图中,所用下列文字符号各表示什么取源测量点?
(1)PE;(2)FE;(3)LE;(4)TE;(5)AEW(1) 压力;(2)流量;(3)液位;(4)温度;(5)分析。
10、在热控图中下列文字各表示何种功能?(1)TIT;(2)PDIT;(3)FIC;(4)LIA.q?}k
(1) 温度指示变送;(2)压差指示变送;(3)流量指示调节;(4)液位指示报警。+8
11、自激振荡器有哪几部分组成?产生自激振荡应满足哪些条件?),oJ]m
自激振荡器由基本放大器、正反馈电路和电源组成。自激振荡的条件有两部分,其一是相位条件。反馈电压与输入电压同相,即放大器和反馈电路产生的总相移φ=2nπ(n=0,1,2……),其二是振幅条件要维持振荡器的输出振幅不变,则反馈电压的幅值要和原输入电压的幅值相等,即AF=1(放大器放大倍数与反馈网络系数的乘积等于1)。

楼主:
26、热电偶均质导体定律的内容是什么?-R`
该定律的内容是:两种均质金属组成的热电偶,其电势的大小与热电极直径、长度及沿热电极长度上的温度分布无关,只与热电极材料和两端温度有关;热电势大小是两端温度函数之差,如果两端温度相等,则热电势为零,如果材质不均匀,则当热电极上各处温度不同时,将产生附加热电势,造成无法估计的测温误差。D
27、一电缆规格为KVV4*2。5,说明含义?Ow:T
这是一种铠装带有聚氯乙烯护套和绝缘的四芯电缆,每根线芯的截面为2.5平方毫米。D28、在检定工作中,检定器与被检定器的误差的关系如何确定?
要检定工作中,检定器的误差应为被检定器的误差的1/3~1/10K_
29、玻璃液体温度计的检定项目主要有哪些?!}
主要检定项目为:外观;示值稳定度;示值误差检定;特殊结构的相应检定。/v#|I
30、热电阻的校验方法有哪几种? }Q
一种是分度值校验法:即在不同温度点上测量电阻值,看其与温度的关系是否符合规定。*e`
另一种是纯度校验法:即在0℃和100℃时测量电阻R0和R100,求出R100与R0的比值R100/R0,看其是否符合规定。)q
31、写出铂铑10-铂热电偶,镍铬—镍硅热电偶、镍铬—康铜热电偶的分度号?并指出三种热电偶中在同一温度下哪种热电势最大哪种热电势最小?
答:铂铑10—铂热电偶分度号为S;镍铬—镍硅热电偶分度号为K;镍铬—康铜热电偶的分度号为E;其中在相同温度下热电势最小的为S型,热电势最大的为E型。2\--
32、工业用标准化热电阻有哪几种?M4有没
国家统一生产工业标准化热电阻有三种:WZP型铂电阻、WZC型铜热电阻和WEN型镍热电阻。f.
33、常用的校验仪器有哪些?Pz
常用的校验仪器有:恒温水浴;恒温油浴;标准压力表,交直流毫安表;补偿式微压计;直流电位差计;直流单臂电桥,校验信号发生器。`P\
34、试述压力表外观检查和零位检定技术要求。N!
答:外观检查:(1)检查压力表的各种部件。各部件应装配牢固,没有影响计量性能的锈蚀裂纹孔洞等。(2)检查压力表的表盘分度数值及符号,表盘分度数值及符号应完整清晰;分度标尺应均匀分布,所包的中心角为270度,标有数字的分度线宽度不超过1。2毫米。(3)压力表的指针检查,指针应伸入所有分度线内,且指针指示端宽度应不大于最小分度间隔的1/5。指针与分度盘平面的距离在1~3毫米范围内。(4)检查压力表的封印装置,封印装置应完好,在此情况下,应触及不到仪表内部机件。零值检定:压力表处于工作位置,在未加压力或升压检定前和降压检定后,其指针零值误差应符合下列要求:(1)有零值限止钉的压力表,其指针应紧靠在限止钉上,“缩格”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2)无零值限止钉的压力表,其指针须在零值分度线宽度范围内,零值分度线宽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基本误差绝对值的两倍。
35、工业上常用的热电偶有哪两种?它们的分度号是什么?测量范围是多少?0度时标称电阻值R0是多少??
工业上常用的热电阻有两种,即铜热电阻和铂热电阻。铜热电阻测温范围为负50到正150度,铂热电阻测温范围为负200度到正850度,铜热电阻的分度号是CU50和CU100,0度时的标称电阻值分别为50欧和100欧。铂热电阻分为A级和B级,它们的分度号都是PT10和PT100,其0度的标称电阻值分别为10欧和100欧。M
36、压力表的精度等级是如何表示的?如何计算工业用压力表的允许绝对误差?JFM
压力表的精度等级是用仪表允许出现的最大引用误差去掉百分数后的并符合国家准确度等级数字系列数值来表示的,压力表允许误差的计算方法如下:(1)具有单向标尺的压力表(0刻度为起始点),它的允许绝对误差等于测量上限乘以精度等级,再乘以1/100。(2)具有双向标尺的压力表,它的允许绝对误差等于测量上限和下限之和乘以精度等级,再乘以1/100;(3)具有无零位标尺的压力表,它的允许绝对误差等于测量上限和下限之差乘以精度等级,再乘以1/100。
37、使用动圈式仪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应注意以下事项:(1)使用前应检查所用检测元件的分度号与动圈仪表面板上所注分度号是否一致;(2)动圈仪表外接线路电阻,应按仪表面板要求调整好;(3)配热电偶的仪表,使用冷端温度补偿导线后,仪表的机械零点应调在冷端温度补偿器的平衡点温度上,(4)配热电阻的仪表,热电阻与仪表的连接,应根据使用要求,选择二线制或三线制接线方式;(5)停止使用或搬运时,需将仪表的短路接线柱短路,以免指针摆动,造成损坏。L,-#5
38、与热电偶配用的冷端温度补偿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k*可是
冷端温度补偿器内部是一个不平衡电桥,电桥的三个桥臂由电阻温度系数极小的锰铜线绕制,使其电阻值不随温度而变化。三个桥臂电阻值均为1欧,另一个桥臂由电阻温度系数较大的铜线绕制,并使其在0度时,RX为1欧,此时电桥平衡,没有电压输出。在限流电阻选择适当后,当冷端温度变化时,电桥的电压输出特性与所配用的热电偶的热电特性在补偿温度范围内相似,把电桥输出端与热电偶正确串联,从而起到热电偶参考端温度自动补偿的作用。NWk.7可是
39、简述差动变压器式远传压力表的工作原理。Z可
差动变压器式远传压力表是一个压力——位移——电感——电压转换装置。在弹性元件自由端连接一个铁芯,利用弹簧管(或膜盒、膜片)受压后所产生的弹性变形来改变铁芯与线圈之间的相对位置,使线圈的电感量发生改变,从而使压力变化的信号转换成线圈电感量变化的信号,进而引起差动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变化。此电压信号经相敏整流后送至二次仪表,指示出被测压力的大小。~

楼主:
12正弦波振荡器由哪儿部分组成?为什么要有选频网络?Q
正弦波振荡器由基本放大电路,反馈电路和选频网络三部分组成,在电路中选频网络和反馈网络往往用同一网络。因为选频网络一般采用LC并联电路,它对于f=f0的信号,呈最大阻抗,其两端有最大输出电压,则放大器具有选频能力,如果没有选频网络,输出电压将由各次谐波组成,而不能得到某一单一频率的正弦波,因此,一定要有选频网络。anHOP©快乐论坛 -- 新空气快乐论坛13 简述产生误差的原因?
造成测量误差的原因有:a测量方法引起的误差b测量工具,仪器引起的误差c环境条件变化引起的误差d测量人员水平和观察能力引起的误差e被测量对象本身变化所引起的误差yUnH[
14什么叫可编程序控制器,一般由哪几部分组成?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一种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数字控制装置,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中央处理器,存贮器及扩展板,I/O接口,通信接口,扩展接口,编程器。O16简述计算机运算器作用及其组成?
运算器是完成算术和逻辑操作的部件,是中央处理器的主要部分,通常是帽一个累加器和一些专用的寄存操作数或运算结果的寄存器组成。'
17试述什么是可编程控制器的指令表程序表达方式?并说明如下指令的功能 :LD,AND-NOT,OUT,OR-LD.-7Ol
指令就是采用功能名称的英文缩写字母作为助记符来表达PLC各种功能 的操作命令,由指令构成的能完成控制任务的指令组就是指令表。A
LD:动合触点与线连接指令7_vG AND-NOT串联常闭触点指令#8'9 OUT线圈输出指令(h
OR-LD程序块并联连接指令C 18弹簧管压力表常用的校验方法有哪些?aAJ4;
有标准表比较法和标准砝码比较法两种Nk
19与热电阻配套测温的二次仪表有哪些?n*yvUV 与热电阻配套测量温度的二仪表有动圈式测温仪表 ,比率测温表和自动平衡电桥测温表S7R!B
20温度测量有哪几种常用元件?
有:热电阻,热电偶,双金属温度计,膨胀式温度计。~
21简述热电阻的结构?r
热电阻的结构一般由电阻体、骨架、绝缘体套管、内引线、保护管、接线座(或接线柱、接线盒)等组成。!\ 22、简述弹簧管压力表的工作原理。#U那天
弹簧管压力表的工作原理是:弹簧管在压力的作用下,其自由端产生位移,并通过拉杆带动放大传动机构,使指针偏转并在刻度盘上指示出被测压力。快乐论坛 -- 新空气快乐论坛 1MmT那23、火力发电厂常用的转速表有哪几种?
火力发电厂常用的转速表有离心式转速表,磁电式转速表(带测速发电机)和电子计数式转速表等。22Dk
24、简述热电偶的测温原理。<(6x
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热电效应。把任意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如果两接点的温度不等,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动势,形成电流,这就是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一端焊接而成的。焊接的一端叫作测量端,未焊接的一端叫作参考端。如果参考端温度恒定不变,则热电势的大小和方向只与两种材料的特性和测量端的温度有关,且热电势与温度之间有固定的函数关系,利用这个关系,只要测量出热电势的大小,就可达到测量温度的目的。JoXwY
25、简述热电阻温度计的测温原理及其特点。
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再用显示仪表测出热电阻的电阻值,从而得出与电阻值相对应的温度值。热电阻温度计具有以下特点:(1)有较高的精度。例如,铂电阻温度计被用作基准温度计;(2)灵敏度高,输出的信号较强,容易显示和实现远距离传送;(3)金属热电阻的电阻温度关系具有较好的线性度,而且复现性和稳定性都较好。但体积较大,故热惯性较大,不利于动态测温,不能测点温。

楼主:
40、检定工业热电阻时应在什么条件下进行?UQ,z
答:(1)电测设备工作环境温度应为20度正负2度;(2)电测设备的示值应予修正,标准电阻应采用证书上给出的实际电阻值。(3)对保护管可拆卸的热电阻,应从保护管中取出放入玻璃试管中(检定温度高于400度时用石英管)试管内径应与感温元件相适应,为防止试管内外空气对流,管口应用脱脂棉(或耐温材料)塞紧,试管插入介质中深度不少于300毫米,不可拆卸的热电阻可直接插入介质中;(4)检定时,通过热电阻的电流应不大于1毫安;(5)测量100度电阻值时,恒温槽温度偏离100度之值应不大于2度,温度变化每10分钟不超过0.04度。"g<H
41、补偿导线规格为KC-GB-VV70RP4*1.5,试说明其含义。|7Tw
表示K型热电偶用的补偿型一般用普通级补偿导线,绝缘层与保护层为聚氯乙烯材料,使用温度为0到70度,多股线芯,屏蔽型,两对线芯,线芯截面1.5平方毫米。H场
42、用比较法检定工业用热电偶需要哪些仪器和设备?)可是
答:所需仪器设备有:(1)二等标准热电偶;(2)管式电炉及温控设备;(3)0。05级直接低电阻电位差计;(4)多点切换开关,寄生电势不超过1微伏;(5)冷端恒温器及二等水银温度计。a%F
43、校验热电阻元件应需要哪些标准仪器和设备?xd
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0。02级直流电位差计或测温电桥;0。1级旋转电阻箱;0。01级100欧标准电阻;油浸式多点转换开关;冰点槽或广口冷瓶;恒温水浴;恒温油浴;直流电源;0.2级直流毫安表。 .aC*
44、温度变送器在温度测量中的作用是什么?6
热电偶的毫伏信号及热电阻的阻值变化信号,经温度变送器被转换成统一的电流信号。此信号若输入到显示、记录仪表中,可进行温度的自检测;若输入到调节器中,可组成自动调节系统,进行自动调节;经过转换输入到电子计算机中,可进行温度巡回检测、计算机控制等。"FhY
45、汽轮机保护项目主要有哪些?Vj.t
凝汽器真空低保护、润滑油压低保护、超速保护、转子轴向位移保护、高压加热器水位保护。,
46、汽轮机本体监视一般包括哪些内容?0
汽轮机本体监视包括:转速、轴向位移、汽缸热膨胀、胀差、轴弯曲、轴承温度、推力瓦温度、轴振动、轴承振动等监视。\p
47、自动调节器有哪些整定参数?\$?C
有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三个整定参数。.b
48、简述电子平衡电桥的工作原理。YpV|a
电子平衡电桥是一种与热电阻元件配套使用的电子平衡显示仪表,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当仪表工作时,由于热电阻RT置于被测温度场中,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当温度降低时,RT变小;当温度升高时,RT增大,因此桥路有一不平衡电势输出,经放大器放大后驱动可逆电机转动,使滑动触点移动,直至不平衡信号消失,电桥重新平衡,同时,可逆电机带动指示记录机构,指示和记录出相应的温度值。
49、简述电子电位差计的工作原理。Q
电子电位差计是用补偿法测量电压。电位差计采用不平衡电桥线路,热电偶输出的直流电势与测量桥路中的电压比较,比较后的差值电压经放大器放大后输出足够大的电压,以驱动可逆电机,使测量桥路输出电压与热电势相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当被测温度变化时,热电势变化,桥路又输出新的不平衡电压,再经放大驱动可逆电机转动,改变滑动触点的位置,直到达到新的平衡为止。在滑动触点移动的同时,与之相连的指针和记录笔沿着有温度分度的标尺和记录纸运动。滑动触点的每一个平衡位置对应着一定的温度值,因此能自动指示和记录出相对应的温度来。Cq
50、简述电接点水位计工作原理?
电接点不位计由水位传感器和电气显示仪表两部分组成,水位传感器就是一个带有若干个电接点的测量筒,由于汽和水的导电性能有差异,被水淹没的电接点处于低阻状态,该电路中显示仪表的指示电路工作,指示灯或发光二极管被点亮光,以此指示出水位的高低。DY
51、简述力平衡式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m(Hy:
这种压力变送器是按力平衡原理工作的。被测压力通过弹性敏感元件(弹簧管或波纹管)转换成作用力,使平衡杠杆产生偏转,杠杆的偏转由检测放大器转换为0~10毫安的直流电流输出,电流流入处于永久磁场内的反馈动圈之中,使之产生与作用力相平衡的电磁反馈力,当作用与反馈力达到平衡时,杠杆系统停止偏转,此时的电流即为变送器的输出电流,它与被测压力成正比。将压力信号转变为电流信号供指示调节用。!IVC
52、什么是热工信号?热工信号分为哪几类?cwF
热工信号是指在机组启停或运行过程中,当某些重要参数达到规定限值,或设备,自动装置出现异常情况(但未构成危及机组安全)时,向运行人员发出报警的一种信号。热工信号一般分为热工预告信号,热工危险信号。除以上两种信号外,还有显示设备状态的信号系统,以及一些中小型电厂主控室与机炉控制室间传递运行术语的联络信号。

楼主:
3053、中间再热机组为什么设计旁路系统?L-hU
中间再热机组在机组启停、低负荷或空负荷运转时,而锅炉保持稳定燃烧需一定的最小蒸发量,因而在低低负荷或空负荷时为了处理锅炉多余的蒸汽量,使汽轮机、锅炉汽量平衡,保护再热器心脏回收工质和热量,所以设计了旁路系统。(H
3054、压力变送器调校的内容有哪些?`rW
压力变送器调校的内容有:基本误差及变差的校验;再现性试验;恒流性能试验;电源电压波动试验;环境温度试验;环境振动试验;长期运行漂移试验。]N8wq=
3055、什么是比较法检定热电偶?e+
比较法就是利用高一级的标准热电偶和被校热电偶在检定炉中直接比较的一种检定方法。就是把标准热电偶与被校热电偶捆扎在一起送入检定炉内,把它们的测量端同置于同一均匀测试场中,用测试仪器测出它们的热电势,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值,因而叫做比较法。a&cv"q
3056简述转速传感器的种类?结构原理和使用方法?>I
常用的转速传感器有光电式和磁电式两种,光电式传感器一般用在试验室或携带式仪表,而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多用于现场安装。光电式传感器由光源、光敏器件和转盘组成,转盘转动时使透射或反射光线产生有无或强弱变化,从而使光敏器产生与转速成正比的脉冲信号,磁电式转速传感器由磁电探头和带有齿的转盘组成,转盘一般有60个齿,并由导磁钢铁材料加工而成,磁电式探头内有永久磁铁,其外面绕有线圈,当转盘转动时,由于磁通发生变化,感应出脉冲电势,经放大整形后送计数器计数测量出转速。6
3057、试述风压管路严密性试验的标准。\
用0.1~0.5Mpa(表压)压缩空气试压无渗漏,然后降至6000Pa压力进行耐压试验,5min内压力降低值不应大于50PaYIkCg
3058、电动执行器由哪几部分组成?简述其作用?P:
主要由伺服放大器和执行器两大部分组成,电动执行器是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中的执行单元,以伺服电动机为动力的位置伺服机构。电动执行器接受调节器来的0~10mA或4~20Ma的直流信号,将其线性地转换成0~900的机构转角或直线位置位移,用以操作风门、挡板、阀门等调节机构,以实现自动调节。W
4059、锅炉过热器安全门与汽包安全门用途有何不同?<s3
锅炉过热器安全门汽包安全门都是为了防止锅炉超压的保护装置。过热器安全门是第一道保护,汽包安全门是第二道保护。整定时要求过热器安全门先动作,这是因为过热器安全门排出的蒸汽对过热器有冷却作用,而汽包安全门排出的蒸汽不经过过热器,这时过热器失去冷却容易超温,故只有在过热器安全门失灵的情况下或过热器安全门动作后压力仍不能恢复时,汽包安全门才动作。

楼主:
4060、为什么在检定热电偶时要对炉温变化进行规定?检定工作用镍铬-镍硅,镍铬-康铜热电偶时,对炉温变化是怎样规定的?
答:因为标准热电偶和被检电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测量的,虽然炉温稳定,但随着时间的延长,炉温有微量变化就会给测量结果带来误差。为了保证测量的准确度,在检定热电偶时,必须对炉温变化进行严格规定。规程中规定,采用双极比较法检定工作用镍铬-镍硅和镍铬-康铜热电偶时,在整个测量过程时间内,检定炉内温度变化不得超过渡0.5℃。采用微差法检定时,检定炉内温度变化不得超过5℃。

楼主:
4061、检定压力变送器时,如何确定其检定点?
检定向0.5级以上的压力变送器时,需用二等标准活塞式压力计作为标准器,而活塞式压力计作为标准器,而活塞式压力计能够测量的压力值是不连续的。所以在检定压力变送器时,要根据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和活塞式压力计输出压力的可能,确定5个或5个以上的检定点。确定好检定点后,可算出各检定点压力变送器对应的输出电流值作为真值(或实际值)。按确定的检定点进行检定。检定时,压力变送器的实际输出值(标准毫安表的示值)作为测量值(或示值)将二者进行比较即可求出压力变送器的示值误差。%f当检定1级以下的压力变送器。可以使用弹簧管式精密压力表作为标准器。此时,也不一定要一律均分成五个检定点,而要根据精密压力表的读数方便(按精密压力表的刻度线)来确定检定点,只要在全范围内不少于5点就行。Fn
2062、火电厂中常用的顺序控制项目有哪些?IeknG
火电厂中常用的顺序控制系统有:锅炉定期排污、锅炉吹灰、锅炉燃烧器控制、化学水处理除盐、汽轮机自启停、凝汽器胶球清洗,锅炉的上煤、配煤等。p

楼主:
2063、锅炉灭火保护的作用?
1。监视炉内的燃烧工况,可以报警;
2、燃烧不稳定时投油助燃;
3 、助燃不成功,停炉,防止灭火。

楼主:
3064、调节器的精确度调校项目有哪些?
手动操作误差试验;电动调节器的闭环跟踪误差调校;气动调节器的控制点偏差调校;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刻度误差试验;当有附加机构时,应进行附加机构的动作误差调校。MVV
2065、自动调节系统由哪两部分组成?组成自动调节系统最常见的基本环节有哪些?3
自动调节系统由调节对象和自动装置两部分组成。组成自动调节系统常见的基本环节有一阶惯性环节、比例环节、积分环节、微分环节和迟延环节。/k,)ut
3066、试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继电器分别起什么作用?
输入继电器是PLC接收来自外部开关信号的“窗口”,输入继电器与PLC的输入端子相连,并具有许多常驻开和常闭触点,供编程时使用,输入继电器只能由外部信号驱动,不能被程序指令来驱动。Vq
输出继电器是PLC用来传递信号到外部负载的器件。输出继电器有一个外部输出的常开触点,它是按程序执行结果而被驱动的,内部有许多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中使用。`
3067、简述氧化锆氧量分析传感器工作的基本原理?20
氧化锆氧量分析传感器是由一种固体电解质—氧化锆陶瓷制成的,这是一种具有离子导电性质的固体。在陶瓷体内外两侧烧结附着有电极。当烟气和参比空气中氧气分压力不同时,吸附在氧浓度高一侧电有为上地氧分子得到4个电子,形成两2价氧离子进入固体电解质。在高温下,由于氧离子从高浓度的地方向低浓度的地方转移在低浓度侧电极上释放多作电子变成氧分子逸出,扩散运动在两侧电极上电荷积聚而产生电动势,形成一种电极浓差电池,这就是传感器的基本原理。N
3068、流体流过节流件后其状态参数将如何变化?热工测量中如何利用此特性来测量流量?(rO kI
流体流过节流件时,流速增大、压力减小、温度降低、比容增加。流体流过节流件时,在节流件前后产生压力差,且此压力差与流量有一定的函数关系,因此测出节流件前后的压力差即能测得量值,差压式流量计就是彩这原理测流量的。ON\po]
3069、简述转速仪表校验时的注意事项。{|IC^e
仪表的外观检查应符合规程要求。2、熟悉转速检定装置的使用说明书及检定规程;3、熟悉转速仪表的说明书,传感器的安装方法、技术要求、仪表的连接等,并按照要求正确、牢固地安装及接线;4、校验前,应先通电30min进行热稳定;校验时,装置的转速应逐级地升、降,不可急速地升、降;校验点不应少于5点,且应包括上、下限并在其范围内均匀分布;记录要详细、认真;5、校验人员不可站在齿轮盘的切线方向,注意人身安全。y.2K
3070、简述智能化数字仪表的检定项目。
外观检查;通电显示检查;零位漂移检查;示值基本误差检定,包括检定点数与正、反行程的循环数;回程误差匠检定;绝缘电阻的检定。.9k3071、程序控制装置根据工作原理和功能分别可分为哪几种?05
程序控制装置根据工作原理可分为基本逻辑型、时间程序型、步进型、计算型。按功能可分为固定接线型、通用型和可编程序型。3072、试述火电厂计算机实时监控系统应有的功能。]<e]
火电厂计算机实时监控系统应具有以下功能:数据采集;运行监视;报警记录;跳闸事件顺序记录;事故追忆打印;机组效率计算;重要设备性能计算;系统运行能量耗计算;操作指导;打印报表。oc8j/
3073、简述用试凑法整定调试PID参数的步骤。}
先用P,再用I,最后再加D;(2)调试时,将PID参数置于影响最小的位置,即P最大,I最大,D最小;(3)按纯比例系统整定比例度,使其得到比较理想的调节过程曲线,然后再把比例度放大1.2倍左右,将积分时间从大到小改变,使其得到较好的调节过程曲线;(4)最后在这个积分时间下重新改变比例度,再看调节过程曲线有无改善;(5)如有改善,可将原整定的比例度减少,改变积分时间,这样多次的反复,就可得到合适的比例度和积分时间;(6)如果在外界的干扰下系统稳定性不好,可把比例度和积分时间适当增加一些,使系统足够稳定;(7)将整定好的比例度和积分时间适当减小,加入微分作用,以得到超调量最小、调节作用时间最短的调节过程。J

楼主:
3074、简述汽轮机监视仪表系统的作用。<tX
汽轮机监视仪表系统(TSI)是一种可靠的连续监测汽轮发电机组转子和汽缸的机械工作参数的多路监控系统,用于连续显示机组的启停和运行状态,并为记录仪表提供信号。当被测参数超过整定值时发出报警信号,必要时采取自动停机保护,并能提供故障诊断的各种测量数据。zP}gJ=
3075、如何调节给水泵转速?"Kr~
汽动泵是通过电流、电压转换器与其电液调节系统联接改变转速。而电动给水泵是通过执行机构去控制液压联轴器的匙管位置,改变给水泵转速。^-[]e
3076、简述锅炉燃烧过程自动调节的任务。zo,
持过热器出口压力恒定,以燃料量调节蒸汽量,维持蒸汽压力;2、保持燃烧充分,当燃料改变时,相应调节送风量,维持适当风煤比例;3、保持炉膛负压不变,调节引风与送风配合比,以维持炉膛负压。HQk5
4077、简述数字式热工显示仪表的结构的各部分的作用。Q^Rk
数字式热工仪表结构及各部分的作用如下:1、传感器:它将数字显示表头提供输入信号、电压或电流信号。2、放大器:它将输入的电压或电流信号进行放大。3、A / D转换器:即模数转换器,它是数字仪表的核心。它的作用是将连续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离散的数字信号,并以数字形式显示测量结果。4、线性化器:通常传感器具有非线性的函数关系,它的作用是消除非线性误差。5、寄存与显示器:将A / D转换器的输出信号进行寄存和数字显示。6、控制逻辑电路:对全机进行控制,协调各部件工作。7、报警电路:对被测参数的上、下限进行报警。NO]|>
4078、简述“893—IDCN分布式智能数据采集网络的功能。/$
该网络是一种高性能、高精度的新型通用数据采集网络,具有测量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通讯速率快,传送距离远,智能化程度高,使用简单灵活,安装维护方便等优点。该网络采用总线型拓扑结构,主机采用IBM/PC系列计算机或其他型号的计算机,测量任务由具有不同测量功能的各种智能测量前端(IDCB)完成,可采用屏蔽双绞线对网上的多台测量前端进行连接,通过插在主机机箱内的通讯适配卡和主机进行通讯,所有测量前端,通讯电缆和主机之间采用独特的电气隔离技术,使网络处于“全浮空”状态,提高了整个数据检测网络的搞干扰能力和安全可靠性。该网络现与各种不同功能测量前端相连可进行温度、压力、流量等热工参数的测量。W
4079、汽轮机紧急跳闸保护系统(ETS)保护功能包括哪些内容?
汽轮机电超速保护;轴向位移保护;轴承油压低保护;EH油压低保护;真空低保护;1~7号轴承振动保护;MFT主燃料跳闸停机保护;DEH失电停机保护;差胀越限保护;高压缸排汽压力高停机保护;发电机内部故障停机保护;手动紧急停机。]j0N
4080、试述标准孔板的检验项目。/a
结构尺寸和几何尺寸的检验,孔板开孔部分的检验,孔板边缘尖锐度的检验,孔板平行度的检验,粗糙度的检验,流出系数及不确定度的检验。流出系数的检验可在水流量校准装置上进行。装置的基本误差小于或等于孔板流出系数不确定的1/2=Qa]I@
4081、汽包水位测量有哪些误差来源?n;Y
采用平衡容器进行水位测量其误差的主要来源是:1、在运行时,当汽包压力发生变化时,会引起饱和水、饱和汽的重度发生变化,造成差压输出有误差;2、设计计算平衡容器补偿管是按水位处于零水位情况时得出的,而当运行时锅炉偏离零水位时会引起测量误差;3、汽包压力突然下降时,由于正压室内凝结水可能会被蒸发掉,导致仪表指示出现误差。YBWE
1082、仪表检验报告需有哪些人签字?P,
仪表检验报告需有检定员、班组技术员(班长)、车间技术员签字。OxG
2083、试述智能仪表硬件和软件的基本组成部分。
智能仪表的硬件部分包括主机电路、过程输入输出通道、人机联系部件和接口电路以及串行或并行数据通信接口等。智能仪表的软件包括监控程序、中断处理程序以及实现各种算法的功能模块。_4c
2084、旁路控制系统应具有哪两方面的功能?v?Ejg
为了适应旁路系统的功能要求,旁路控制系统应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功能:首先是在正常情况下的自动调节功能,按固定值或可变值调节旁路系统蒸汽的压力和温度。其次是在异常情况下的自动保护功能,这时要求快速开启或快速关闭旁路阀门,以保护运行设备。LD
2085、已知标准节流件测流量的基本公式是:q≈aεA0×(2/ρ)ΔP,说明式中各符号的含义。Xa为流量系数;ε为膨胀系数;A0为节流孔面积;ρ为介质密度;ΔP为节流元件前后差压。\63086、FSSS(锅炉安全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什么?/I
在锅炉燃烧的启动、停止和运行的任何阶段防止锅炉的任何部位积聚爆炸性的燃料和空气的混合物,防止损坏蒸汽发生器或燃烧系统设备,同时连续监视一系列参数,并能对异常工况作出快速反应。它是发电厂设备启动、运行和停机操作的基础。><40m
4087、试述节流差压流量计的原理及基本计算公式?
节流差压式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是基于在充满流体的管内安装节流装置时,流束将在节流装置处形成局部收缩,流速增加,静压降低,于是在节流装置前后便产生了静压差,此静压差与流量有确定的关系,节流装置的计算公式是根据流体力学中的伯努得方程和流动连续性方程推导出来的基本流量公式为:qm=kaεdρΔPRt<
式中:k 为常数;a为流量系数;ε为流束膨胀系数;ρ为流体密度;d为节流孔径。}
2088、试述汽包的作用?kG!M
有三个作用:汽水分离作用;建立水冷壁水循环;清洗蒸汽。g`o[
2089、一电缆标有3×4+1×2.5,它的含义是什么?W;2
该电缆由四根芯,其中三根截面各为4平方mm,另一根截面积为2.5平方mm。q;K)
2090、锯割时锯条崩齿的原因有哪些?(Aef
锯条崩齿的原因有:压力太大,锯软材料时压力太大,起锯角度太大,锯管料和薄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方法,以及锯齿选择不当与工件不相适等等。3
3091、简述中间再热汽轮机系统汽水过程?a
主蒸汽、高压缸、再热器、中压缸、低压缸、凝汽器 c
3092、汽轮机盘车装置的作用是什么?8p]
在汽轮机启动而主汽门和调节阀尚未打开时,或在停机后,转子停止转动前,用它防止转子因受热不均而弯曲。[45#
3093、试说明汽轮机轴封系统的作用?rM>Y=
防止汽轮机蒸汽外漏或空气漏入气缸,同时回收漏气的热量,减少汽水损失。RJxl
4094选择绞孔余量的原则是什么?a>Q Q
孔径:孔径大、余量大;孔径小,余量小。Sr
材料:材料硬,余量小;材料软,余量大。
绞前加工方法:加工方法精度高,余量小;加工方法低,余量大。Qg@
绞孔方法:机铰余量大,手绞余量小。B/~2z
2095、工作票签发人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快乐论坛 -- 新空气快乐论坛 6Vuo(1) 熟悉设备系统及设备性能;:eFL
熟悉安全工作规程、检修制度及运行规程的有关部分;Q/+c
掌握人员安全技术条件;xT
了解检修工艺。$?Opo
2096、工作班成员的安全责任是什么?.;3/M
认真执行《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互相关心施工安全,并监督安全规程和现场安全措施的实施。J\
3097、对热工设备的铭牌、标志牌等有何要求?]N
表盘、端子箱等应标明编号和名称、变送器、仪表、执行机构、测量元件、一次阀门和连接管路均应有标明其用途的标志,端子排、接插件及与其相连的电缆芯线、导线都应有符合设计图纸的标志,电缆两端必须有清晰、牢固的标志牌,热机保护装置应有区别于其它设备的明显标志。^,/bU
3098、工作负责人的安全责任是什么?G
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
(2) 结合实际进行安全思想教育;7mk`7(3) 督促、监护工作人员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W=sn(4) 负责检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和值班员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现场实际条件;B6(5) 工作前对工作人员交待安全事项;?9?;#(6) 对工作班成员做适当的变动。oK<

楼主:
2099、检验和试验状态有哪几种?W2.i=$检验和试验状态有四种:!、已检验合格;2、已检验但待解决,尚未判定合格;3、已检验但不合格;4、未检验。_3100、什么是质量检验?{:&WS8
质量检验是对实体的一个或多个特性进行的诸如测量、检查、试验和度量,将结果与规定要求进行比较,以及确定每项活动的合格情况所进行的活动
热工仪表专业简答题3w30nV
2101、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核心是什么?52V4
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核心是提高警惕人的素质,增强质量意识,调动人的积极性,人人做好本职工作,通过抓好工作质量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Q
2102、使用撬杠为什么不能用力过猛或用脚踩?+@
在吊装作业或搬运重物时,为了把物体抬高或放低,经常用撬的方法。撬就是用撬杠或撬棍把物体撬 起来,如果用力过猛或用脚踩就容易造成撬杠滑脱或折断,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所以使用撬杠不能用力过猛或用脚踩。|(!5
3103、使用兆欧表检查绝缘时应注意哪些问题?}L
首先根据被测对对象选用适当的电压等级的兆欧表(一般选用550V兆欧表);w(%SoN
带电容的设备测量前后均需放电;@:v
兆欧表的引出线应为绝缘良好的多股软线;&
摇把转动速度为120转每分左右,不能倒摇。U
3104、在校验数字表时,起始点为什么不从零开始?
对于接收0~10mA或4~20mA统一直流信号的表计,在整定仪表的电气零点时,不可使仪表的显示数全为零。因为电气零点偏负时,仪表显示仍为零。为了避免零位偏负,在调整零位电位器时,应该使最低位数在0~1之间闪动。O
3105、弹簧管压力表校验前应进行哪些检查?,
弹簧管压力表校验前的检查内容有:(1)仪表的刻度、指针等,应符合技术要求;(2)仪表表壳、玻璃及底座应装配严密牢固;(3)校验前回压检查时,仪表指针在标尺刻度范围内移动应平稳,没跳动和卡涩现象;(4)仪表在工作位置测量系统与大气接通时,仪表指针应位于标尺零点分度线上。H'(>
3106、简述工业用水银温度计的零点检定?%`x
零点的获得:将蒸流水冰或自来水破碎成雪花状,放入冰点槽内,注入适量的蒸馏水或自来水后,用干净的玻璃搅拌并压紧,使冰面发乌。用二等标准水银进行校准,稳定后使用。(2)零点检定时温度计要垂直插入冰点槽内,距离器壁不得小于20mm,待示值稳定后方可读数。)
3107、压力表在投入前应做好哪些准备工作?cS&!?+
压力表在投入前应做的准备工作如下:(1)检查一、二次门、排污门应关闭,接头锁母不渗漏,盘根须适量,操作手轮和紧固螺丝与垫圈齐全完好;(2)压力表及固定卡子应牢固;(3)电接点压力表还应检查和调整信号装置部分。"LH
3108影响热电偶测量的外界因素是什么?用哪些方法消除?(Zh
影响热电偶测温的外界因素是热电偶冷端温度。消除的方法有:恒温法、补偿导线法、补偿电桥法、补偿电偶法、电势补偿法、高速动圈仪表机械零位等。zz[
3109、热工控制回路如何进行现场检查?WV7QT
控制回路的连线要全部经过检查,验明是否符合图纸要求,是否有接错之处,导线对地和导线之间的绝缘是否符合规定,导线接头接触是否良好。CSN\
3110、弹簧管压力表产生滞针、跳针的原因有哪些?s
弹簧管压力表的传动装置中如牙齿有锈蚀、磨损或齿间有毛刺、污物存在,都将导致压力表滞针和跳针故障。l{J
3111、如何整定压力开关的动作值?RvPpy2
在整定压力天关的动作值时,应该道德利用复位弹簧的整定螺丝整定好开关的复位值,再利用差值弹簧的整定螺丝去整定开关的动作值。A
3112、简述试验室校验YX—150型、0~1.6Mpa、1。5级电接点压力表时所用的标准器及设备。ba:\0
所需标准器如下:(1)量程为0~2。5Mpa,精度为0。25级的弹簧管式标准压力表;(2)量程为0~6Mpa的二等标准活塞式压力计。
3113、弹簧管压力表有哪两个调整环节?调整这两个环节各起什么作用?g
弹簧管压力表两个调整环节,一是杠杆的活动螺丝;二是转动传动机构改变扇形齿轮与杠杆的夹角。调整杠杆的活动螺丝可以得到不同的传动比,达到调整压力表线性误差的目的,改变扇形齿轮与杠杆的夹角可以起到调整压力表非线性误差的作用。k,
4114、使用活塞压力计应注意哪些问题?hM#
活塞与活塞缸,承重盘和砝码必须配套使用,不能与其它的活塞压力计互换;(2)必须根据当地的重力回速度进行磕码的修正,对0。05级活塞压力计重力加速度与标准相差不大于0。005m/s2,0。2级的相差不大于0。02 m/s2。可以不考虑此项误差;(3)活塞压力计使用的环境温度为20度正负5度,传压介质,粘度应符合规定。(4)测量时,应使活塞以30~120转每分的角速度连续转动。(5)所用传压介质应符合规定并过滤。#u
4115、使用精密压力表应注意些什么?
仪表应妥善保养,经常保持清洁;(2)使用或搬运时,不要激烈振动和碰撞以免仪表损坏;(3)使用时应轻敲仪表表壳,然后再进行读数;(4)如果发现仪表有疑问时,应进行检定和检修;(5)仪表经常使用的工作压力范围应不大于测量上限的70%;(6)为了保证仪表的准确性,应定期进行检查和检定。S:[J
4116、电接点压力表的信号误差如何检定? Z;V
在电接点压力表示值检定合格后,进行信号误差的检定,其方法是:将上限和下限的信号接触指针分别定于三个以上不同的检定点上,检定点应在测量范围的20%~80%之间选定,缓缦的升压或降低,直至发出信号的瞬时为止,动作值与设定值比较计算误差不应超过允许误差1。5倍。7n
4117、简述弹性压力表有哪些校验内容?怎样选择弹性压力表的校验点?uuv
压力表的校验内容有:确定仪表的基本误差、变差、零位、轻敲位移和指针偏转的平稳性(有无跳动、停滞卡涩现象)。弹性压力表的校验点,应在测量范围内均匀选取,除零点外,校验点数对于压力表和真空表不小于4点;对于压力真空(联程)表其压力部分不小于3点,真空部分为1~3点。校验点一般选择带数字的大刻度点。`V2
4118、怎样校验XCZ——型动圈表?kGP#R
校验点应选在大刻度线点及常用点上,不应小于5点。(2)通电前,先调好指针的机械零位。(3)通电后,加信号使指针缓慢上升至标尺刻度终点,停留3分钟,再减信号使指针缓慢返回到标尺刻度始点附近,再断开信号,10秒后读取示值该示值即为不回机械零位读数。指针在移动中应平稳,无卡涩,摇晃、迟滞等现象;(4)做上升或下降校验时,应使指针缓慢接近校验点,不应过头再返回;(5)当指针到达被校分度线中心时,读取标准电位差计示值。J
4119、测量汽及水压力表的投入有哪些程序?vXFW
开启一次阀门,使导管充满介质;(2)二次阀门为三通门时,缓缓开启排污手轮,用被测介质导管冲洗干净后,关闭排污手轮;(3)缓缓开启二次阀门,投入仪表;(4)测量蒸汽或液体的压力表投入后,如指针指示不稳定或有跳动现象,一般是导压管有空气。装有放所阀的应排气;未装放气阀的,可关闭二次阀门,将仪表接头稍稍松开,再稍稍打开二次阀门,放出管内空气。待接头有液体流出后,再关紧二次阀门,拧紧接头,重新投入仪表;(5)多点测量的风压表投入后,应逐点检查指示是否正常;(6)真空压力表投入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在正常状态下,关闭一次阀门,五分钟内指示值的降低不应大于30%。
4120、热电偶参考端温度处理具体方法有哪几种?使用热电偶补偿导线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快乐论坛 -- 新空气快乐论坛 具体方法:(1)热电势修正法;(2)参考端恒温法;(3)参考端温度补偿法。使用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补偿导线必须与相应型号的热电偶配用;(2)补偿导线在与热电偶、仪表连接时,正负极不能接错,两对连接点要处于相同温度;(3)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点温度不得超过规定使用的温度范围;(4)要根据所配仪表的不同要求选有补偿导线的线径。q_
4121、热电阻温度计测温常见的故障有哪些?uI
热电阻温度计测温常见的故障有:(1)热电阻电阻丝之间短路或接地;(2)热电阻电阻丝断开;(3)保护套管内积水或污物,局部短路;(4)电阻元件与接线盒间引出导线断路;(5)连接导线接触不良使阻值增大,或有局部短路等。L
4122、如何调整弹簧管式压力表的线性误差?"+Q
当弹簧管式压力表的示值误差随着压力成比例地增加时,这种误差叫线性误差。产生线性误差的原因主要是传动比发生了变化,只要移动调整螺钉的位置,改变传动比,就可将误差调整到允许的范围内。当被检表的误差为正值,并随压力的增加而逐渐增大时,将调整螺钉向右移,降低传动比,当被检表的误差为负值,并随压力的增加而逐渐增大时,应将整调螺钉向左移,增大传动比。3|
4123、如何调整弹簧管式压力表的非线性误差?/QKW*
压力表的示值误差随压力的增加不成比例的变化,这种误差叫非线性误差,改变拉杆和扇形齿轮的夹角,可以调整非线性误差。调小拉杆与扇形齿轮的夹角,指针在前半部分走得快,指针在后半部分走得慢。调大拉杆与扇形齿轮之间的夹角,指针在前半部分走得慢,指针在后半部分走得快,拉杆与扇形齿轮夹角的调整可通过转动机芯来达到。非线性误差的具体调整,要视误差的情况而确定。通常情况下应先将仪表的非线性误差调成线性误差,然后再调整线性误差。为此,一般情况下调整拉杆与扇形齿轮的夹角,与调整调节螺钉的位置配合进行的。%38j$
4124、什么是压力开关的差动值?如何调整?P0/MNZ
压力开关的差动值,也叫压力开关的死区。压力开关动作后,必须使压力稍低于压力开关的动作值,才能使微动开关复位,动作值与复位值之差叫做压力开关的差动值。将压力开关安装在校验装置上,先将差动旋钮旋至零位,使压力到达动作值,调整调节杆,用万用表电阻档监视输出接点状态,当接点正好闭合时停止调节。然后使压力下降到规定的死区范围,调节差动旋钮,使接点正好断开,如此反复校核两次,直至动作都准确为止。DC6[[
4125、使用管型高温检定炉应注意什么?+r'Y
通电前,应检查温度控制器或加热电源、稳压电源、调压器等和电炉连接导线应连接牢固,炉外壳接地、温度控制器各功能旋钮或按键应放正确的位置上;(2)电阻炉的加热电流和电压不允许超过电炉的额定功率;(3)升降温时不能使加热电流突变,以防电炉温度突变而损坏;(4)检定贵金属热电隅的电阻炉不能用来检定廉金属热电偶。[{"(C
5126、膜盒式风压表传动机构的磨擦与卡涩故障是怎样造成的?如何处理?ScQ
由于清洁不良所致。可拆下零件浸入汽油中用毛刷清洗;(2)转轴不直,齿轮有毛刺或间隙过小,游丝损坏,元件间碰擦或运动元件连接过紧等,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G+
5127、膜盒式风压表怎样进行平衡调节?zS
膜盒风压表平衡调节方法是:将风压表加压到1/2满量程刻度处,再将风压表左、右分别倾斜5度,其不平衡所引起的基本误差,若小于或等于允许误差的一半时,则风压是平衡的。否则应作如下调整;仪表右边抬高时,若指针向上偏转,说明指针侧轻,将平衡锤向内旋进,若指针向下偏转,说明指针侧重,应将平衡锤向外旋出。;BH
5128、盘内接线的技术要求有哪些?
盘内配线的基本技术要求为:按图施工、接线正确;连接牢固、接触良好;绝缘和导线没有受损伤;配线整齐、清晰、美观。^
5129、对热工各连接管路应如何检查?
主要检查蒸汽、空气管路和水管路是否有接错、堵塞和漏泄现象。9/R0
3130、叙述风压取源测点位置选择的原则。</c
测量管道压力的测点设置在流速稳定的直管段上;(2)锅炉一次风管或二次风管的压力测点至燃烧器之间的管道阻力应相等;(3)测量气体压力时,测点在管道的上半部;(4)测量带有灰尘或气粉混合物等混浊介质的压力时,就采用具有防堵和吹扫结构的取压装置。J,(Rax
3131、对热工信号系统的试验有哪些质量要求?|
对热工信号系统试验的质量要求如下:(1)当转换开关置于“灯光试验”位置(或按“试灯”按钮)时,全部光字牌应亮(或慢闪);(2)当转换开关置于“信号试验”位置(或按“试验”按钮)时,应发出音响和所有光字牌光报警,按消音按钮,音响应消失,所有光字牌变为平光;(3)当模拟触点动作时,相对应的光字牌应闪亮,并发出音响报警,按消音按钮,音响应消失,光字牌闪光转为平光。
3132、简述数字温度表的检定项目。)V$j
外观检查,通电检查(包括数码管显示、符号及小数点位检查),基本误差检定,分辨力检定,稳定性检定,连续运行试验,绝缘电阻测量,绝缘强度的测量。U&nD
3133、简述差压变送器的投入过程。~sj[3B
检查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压门是否关闭,平衡门是否打开;(2)开启排污门。缓缓打开一次阀门冲洗导管,冲洗后关闭排污门,一般冲洗不少于两次;(3)待导管冷却后,才可启动仪表,若管路中装有空气门应先开启一下空气门,排除空气后方可启动仪表;(4)渐渐开启变送器正压门,当测量介质为蒸汽或液体时,待充满凝结水或液体时,松开变送器正、负测量室排污螺钉,待介质逸出并排净空气后拧紧螺钉,然后检查是否渗透漏并检查仪表零点;(5)关闭平衡门,逐渐打开负压门。y\
3134、热电阻元件在使用中会发生哪些常见故障?_`_v<y
热电阻线之间短路接地;电阻元件电阻丝断;保护套管内部积水,电阻元件与导线连接松动或断开。_9sV@
3135、试简述1151型电容压力变送器校验的技术要求。k6*
仪表外观要整洁,铭牌完好;各零部件完整无损,位置正确,紧固件无松动;(2)准确度为变送器量程的正负百分之零点五,示值误差在允许基本误差以内,回程误差不大于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3)密封性:变送器的测量部分在随额定工作压力时,不应有泄漏及损坏现象;(4)绝缘性:变送器的接地端子内部电气回路对外壳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二十兆欧。j]*QU
3136、对屏敝导线的屏敝层接地有哪些要求?为什么?Hy;
屏蔽层应一端接地,另一端浮空,接地处可设在电子装置处或检测元件处,视具体抗干扰效果而定。若两侧均接地,屏蔽层与大地形成回路,共模干扰信号将经导线与屏蔽层间的分布电容进入电子设备,引进干扰,而一端接地,仅与一侧保持同电位,而屏蔽层与大地不构成回路,就无干扰信号进入电子设备,从而避免大地共模干扰电压的侵入。M
3137、简述检定0~400Kpa、0。5级、1151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所用的标准仪器有哪些?(s
1151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的准确度等级为0.5级,标准器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被检表允许基本误差绝对值的1/3。则:(1)压力标准器:二等标准活塞式压力计,0.1级、0~600KPA标准数字压力表或准确度能满足要求的其它压力标准器。(2)电流标准器:0.1级,0~20MA数字毫安表或准确度能满足要求的要求的其他电流标准器。(gJ
3138、简述0~400KPA、0。5级、1151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密封性试验方法及要求。v)o
将额定工作压力(400KPA)引入压力变送器,切断压力源,观察5MIN压力下降值,不超过所加压力的1%(4KPA)。=
3139、试述DTL型调节器中放大器故障的一般检查方法。zb&
答:(1)检查各点电流电压的数值是否符合规定值。如某一点电压不正常,则检查与它有关的元件是否损坏;(2)功率级检查,将变压器B1初级绕组短接,用万用表“R×100”档给功放管的b,e极加入一信号(红笔接e,黑笔接b )看调节器有无输出。如有,则正常,否则有关元件损坏,开路接触不良;(3)交流电压放大级检查。测量该级各级的工作点压力看是否符合规定值;(4)调制级检查。SH
3140、现场如何判断热电偶的型号及补偿导线的极性?q\.$
要判断热电偶的型号及补偿导线的极性,必须掌握热电偶材料的物理性质及补偿导线的性质。如:K分度热偶:镍铬(+)(不亲磁)(-)(稍亲磁),对应补偿导线;铜(+)(红色)——康铜(-)(白色)。E分度热偶镍铬(+)(褐绿色)——康铜(-)(白色),对应补偿导线为热电偶延长线,性质相同。掌握以上性质在现场工作时:(1)看颜色;(2)试软硬;(3)亲磁与否,就可方便辨出。|)wd热工仪表专业简答题4s5n
3141、试述是电动执行器的校验步骤。V
答:(1)当执行器校验接线无误后,接通电源,将伺服电机端盖上的:“手动——自动”开关拨向“手动”位置,摇动手柄,当输出轴转到零位时,位置发送器的输出电流应为4MA,(2)摇动手柄,使执行机构的输出轴旋转90度,此时位置发送器的电流应等于20MA,否则应调整位置发送器内的调幅值电位器。输出轴的转角与位置发送器的输出电流成正比例关系,其误差应符合要求;(3)用双极开关改变输入信号的极性,使执行器向正、反两个方向旋转,输出轴应动作灵活,位置发送器的输出电流应随输出轴向转动而正确变化。>6
3142、试述电动执行器和气动执行机构的就地如何手动操作?ME 1
答:(1)电动执行器就地手动操作时,可将电动机上的把手拨到“手动”位置,拉出手轮,摇转即可;(2)气动执行机构就地手动操作时,可将控制箱上的平衡阀板到“手动”位置,将上、下缸气路连通。不带手轮的气动执行机构,在其支架转轴端部带有六万头,可使用专用扳手进行手动操作。dZ8
3143、安装转换天关时应进行哪些检查?X,
安装时,应用电池通灯,检查各不同位置时,接点的闭合情况应与开图相符。同时检查其中接点的接触是否紧密,接点不符合要求时,应予更换。接点接触不良者应予修理。如作解体处理,回装后应检查接点闭合情况,确保动作可靠。5rW©快乐论坛 -- 新空3144、角行程执行器的机械调整主要指的是什么?若调节机构“全关”至“全开”,而执行器转臂旋转已超过90度或不到90度时,应怎样调整?
答:(1)机械调整主要指调整调节机构转臂的长度,能使电动执行器转臂逆时针旋转90度,或气动执行机构活塞杆由最低位置运动到最高位置时,调节机构从“全关”至“全开”,走完全行程;(2)或调节机构“全关”至“全开”,而执行器转臂旋转已超过90度时,应将调节机构转臂销轴孔向里移,即缩短转臂长度。若执行器转臂旋转不到90度时,则应将调节机构转臂销轴孔向外移,即增长转臂长度。LpE0g

楼主:
3145、角行程电动执行器的安装位置应如何选择?
答:(1)执行器一般安装在被调节机构的附近,并便于操作维护和检修不影响通行;(2)拉杆不宜太长;(3)执行器与调节机构的转臂在同一平面内动作,否则应另装换向器;(4)安装完毕后,应使执行器手轮顺时针旋转,调节机构关小,反之开大,否则应在手轮旁标明开关方向;(5)执行器安装应保证在调节机构随主设备受热位移时,三者相对应位置不变。M
3146、汽机润滑油压低时信号不发出报警信号,如何处理?8h/
答:(1)先检查闪光报警,短路闪光报警润滑油压低端子接点,应发信号,确定信号回路正常;(2)润滑油压保护中的润滑油压低接点接通后启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动作,其接点闭合应发出润滑油压低信号,检查继电器接点是否接触良好;(3)检查线路。dP>+-"4147、锅炉送、引风机联动控制系统的联锁条件是什么?&
联锁条件是:(1)运行中的引风机(或送风机)中有一台停运时,应自动关闭其相应的入口导向装置,以防止风短路。但是,运行中的一台引风机(或送风机)或两台运行中的引风机(或送风机)均应停止时,不得关闭其入口导向装置;(2)或运行中的唯一一台引风机停止运行时,应自动停止送风机的运行。~N
4148、简述测量蒸汽流量的双波纹差压计初次投入运行的操作程序。
答:(1)检查取样装置,阀门接头,一、二次阀门,排污阀门应连接牢固、严密;(2)检查一、二次阀门,排污阀门应在关闭位置,平衡阀门应处于开启位置;(3)稍开一次阀门,检查导压管、阀门和接头等处是否有渗漏,若严密无漏应全开一次阀门;(4)打开排污阀门,冲洗导压管,排除管内积污和空气,然后关闭排污阀门;(5)当导压管内充满凝结水,并且冷却后,方可投入流量计;(6)操作顺序为:先开启正压侧二次阀门,分别拧松正、负压侧排汽丝堵,待排出凝结水为止,则可再拧紧丝堵,关闭平衡门,再打开负压侧二次阀门。\_Bsv@
4149、DKJ电动执行器只能向一个方向运转,而当输入信号极性改变后执行器不动,试分析故障原因。Wj~
答:(1)检查放大器至电机内的连线,若其中一条断路即造成此现象出现;(2)输入信号极性改变时,两触发器应有交替的脉冲出现。如果一边无脉冲,原因有:1、晶体三极管击穿;2、单结晶体管BT31F断路或击穿,此时无脉冲一边可控硅不会导通;(3)若两触发器输出正常,则可能可控硅损坏;(4)伺服电动机损坏。KqCC+
3150、1151变送器如何进行零点迁移?v0
1151零点迁移步骤如下:(1)在迁移前先将量程调至所需值;(2)按测量的下限值进行零点迁移,输入下限对应压力,用零位调整电位器调节,使输出为4MA;(3)复查满量程,必要时进行细调;(4)若迁移量较大,则先需将变送器的迁移开关(接插件)切换至正迁移或负迁移的位置(由迁移方向确定),然后加入测量下限压力,用零点调整电位器把输出调至4MA;(5)重复第3步。
3151、氧化锆探头的本底电压如何测量?8)3C
将探头升温到700℃稳定半小时,从探头试验气口和参比气体口分别通入流量为15L/H的新鲜空气,用数字电压表测量探头的输出电势,待稳定后读数,即为探头的本底电动势,不应大于正负5MA。Wq.CO
3152、单极、串极三冲量给水调节系统在结构上有什么相似与不同之处?ut
答:(1)相同之处是都有蒸汽流量、给水流量、水位三个信号,并由给水流量信号反馈构成内回路,水位信号构成外回路,以及有蒸汽流量信号的前馈通路。(2)不同之处是串级系统增加了一个调节器,主调节器控制外回路,副调控制内回路。n}eM
3153、如何做DTL调节器的输出电流稳定性试验??j
答:(1)积分时间置最大、微分时间置最小,比例带置100%;(2)改变输入信号使输出为任意值,输出抖动范围不应超过0。05MA。3154、DKJ执行机构如何进行试验检查?~0@]"
答:(1)按图C—3接线;&(1) 合电源开关“1K”,将电机“把手”放在手动位置,摇动手轮使输出转到出厂时调整好的零位(凸轮高端“,此时毫安表指示应为4MA;(3)摇动手轮,使输出轴顺时针旋转90度,毫安表指示应相应地从4变到20MA。如果不到(或超过)20MA,可打开位置发送器罩盖,调整电位器,转角和位置发送器的输出电流应一一对应;(4)操作按钮“2K”输出轴应顺时针旋转,操作按钮“3K”输出轴应逆时针旋转,同时位置发送器的输出电流应能和转角一一对应。/wKF5>
2155、简述超声波流量计的组成和测量原理?[
超声波流量计主要由换能器和转换器组成,换能器和转换器之间由信号电缆和接线盒、夹装式换能器需配用安装夹具和耦合剂。超声波流量计利用超声波在流体中传播时,超声波声速受流体影响而变化来测量流量的。Kt
3156、什么是“报警死区处理“?L1G
“报警死区处理”是计算机应用程序结构中报警处理结构的功能之一,可设定各种报警限值的死区,防止参数在报警限值附近波动时发出频繁报警,提高信号系统工作的稳定性。aLu^
3157、试述标准孔板的检验项目。
结构尺寸和几何尺寸的检验,孔板开孔部分的检验,孔板边缘尖锐度的检验,孔板平行度的检验,粗糙度的检验,流出系数及不确定度的检验。流出系数的检验可在水流量校准装置上进行。装置的基本误差应小于或等于孔板流出系数不确定度的1/2。kbv%
3158、试述孔板入口边缘圆弧半径RK的检验方法?"4
答:(1)反射光法:将孔板倾斜45度角,使日光或人工光源向直角入口边缘;当大于等于25MM时,用2倍放大镜,当D小于25MM时,用4倍放大镜观察边缘无反射光;(2)模压法:用铅箔模压孔板入口边缘;制成复制件后用工具显微镜实测RK,其结果应符合规程规定。@
3159、当减温水量已增至最大,过热蒸汽温度仍然高时,可采取哪些措施降低汽温?N*8w
答:(1)调整锅炉燃烧,降低火焰中心位置;(2)在允许范围内减少过剩空气量;(3)适当降低锅炉蒸发量。_Nw
3160、使用标准节流装置必须具备哪些管道条件和流体条件?,c2
答:(1)流体必须是牛顿流体,流体要充满管道,作连续稳定流动,不能有脉动流量。(2)管道应具有圆形截面,其直径应在规定范围内。流体在节流装置前、后一段距离内不发生相变化,水不蒸发,过热蒸汽保持过热状态,同时是单向存在的。节流装置安装在两段等内径的直管段之间,前、后的直管段要有一定长度(符合规程规定),以保证流体在流过节流装置前流速与管道轴线平行,没有涡流。@Dc
4161、简述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态的方法步骤。J"@
方法步骤如下:(1)根据过程控制系统方框图,确定算法功能块的类型;(2)为功能块指定输入与输出信号;(3)指出信号的处理方式;(4)填写功能块所需的参数等。D)_'6
4162、简述标准节流装置的选型原则。h_
答:(1)必须满足测量精度的要求;(2)压力损失不应超过规定要求;(3)前后直管段应满足规定要求;(4)在满足测量精度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的节流件装置;(5)要考虑到安装地点流体对节流装置的磨损和脏污条件;(6)要求现场安装方便。zd1
4163、简答采用平衡容器测量汽包水位时,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有哪些?:><Z
答:(1)在运行时,当汽包压力发生变化时,会引起饱和水及饱和蒸汽的密度发生变化,造成差压输出有误差。(2)设计计算平衡容器补偿管是按水位处于零水位情况下得出的,而运行时锅炉偏离零水位时会引起测量误差。(3)汽包压力突然下降时,由于正压室内凝结水可能会被蒸发掉,而导致仪表指示失常。~W#8
4164、电信号气动行程执行机构(ZSLD——A型)校准项目有哪些?S
校准项目如下:一般性检查;作用方向检查;基本误差和回程误差校准;不灵敏区(死区)校准;空载全行程时间校准,自锁性能校准;气源压力影响试验。/m"NS
4164、采用变速给水泵的给水全程控制系统应包括哪三个系统?<u{r,
答:(1)给水泵转速控制系统。根据锅炉负荷的要求,控制给水泵转速,改变给水流量。.
给水泵最小流量控制系统。通过控制回水量,维持给水泵流量不低于某个最小流量,以保证给水泵工作点不落在上限特性曲线的左边。
给水泵出口压力控制系统。通过控制给水调节阀,维持给水泵出口压力,保证给水泵工作点不落在最低压力Pmin线和下限特性曲线以下。T}$
这三个子系统对各种锅炉的给水全程控制系统来说都是必要的。89
2166、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发现火警的时候,都应当迅速、准确地报警,并积极参加扑救,试述火灾报警的要点有几条?内容是什么?~答:有4 条,内容是1、火灾地点;2、火势情况;3、燃烧物和大约数量;4、报警人姓名及电话号码。W
2167、试述锯条在锯削过程中折断的主要原因。}O,
答:1、锯条装得过紧或过松;2、工件抖动或松动;3、锯缝歪斜;4、锯缝歪斜后强力校正;5、锯削时压力太大;6、锯条被锯缝咬住;7、锯条折断后,新锯条从原缝锯入。3
4168、使用电钻时,有哪能些注意事项?
答:使用担忧钻的注意事项如下: | (1) 首先应检查钻是否完好。其内容有:电源、线路是否完好可靠,接地线是否符合要求,操作开关是否灵活可靠,运转是否正常等;K0(2) 按钻孔直径和加工件大小厚薄调整好适当的转速,钻孔直径越大转速应适当减小;M(3) 使用钻头的直径不准超过电钻的允许值,以免电机过载;AqbE7(4) 钻头必须用钥匙夹紧,不准用其它工具敲击钻夹头;.;L/p(5) 根据钻孔工件需要调整好钻头上下行程距离;'"_Q(6) 钻孔工件应放置平稳,大型工件应作好固定,小型工件可用钳子夹持用手扶持,并在工作下面垫好木凳;hQ8(7) 钻孔时用力不得过猛,应用力均匀。发现转速降低及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钻,并切断电源,查明原因;/Bn4(8) 操作时,不准带手套。清扫铁屑时,不能用手直接拔除或用嘴吹,以免伤害手指和眼睛,应该用刷子扫除。H
3169、钢丝绳在施工中的使用有什么规定和要求?
答:(1)钢丝绳应防止打结或扭曲;(2)钢丝绳的安全系数要足够,且夹角要符合规定和要求;(3)钢丝绳不得与物体的棱角直接接触,应在棱角处垫以半圆管,木板或其它柔软物;(4)钢丝绳在机械运动中不得与其它物体发生磨擦;(5)钢丝绳严禁与任何带电体接触。)
3170、喷灯使用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油筒、气筒、喷嘴等不应渗漏;(2)使用场所附近不应有易燃物,尽可以在空气流通的地方工作;(3)不在明火附近加油、放油或拆卸、检查喷灯;(4)使用中当筒体发烫时,应停止作用;(5)不应在热状态下拆卸喷灯,特别是加油口;(6)点燃试喷火量,应将火焰冲墙壁。C
3171、吊运重物时,要注意哪些方面?%K
当吊运重物时,必须招呼周围人员离开一定距离,挂钩工退到安全位置,然后发令吊。当重物吊离地面100MM时,庆暂停起吊,仔细检查捆绑情况,确认一切都可靠后继续进行起吊,不得以其它任何理由不执行操作规程。D
3172、班组的质量管理工作主要应搞好哪些方面?f#EPH
答:(1)对全班施工人员经常进行“质量第一”的思想教育;(2)组织全班学习施工图纸,设备说明、质量标准,工艺规程,质量检评办法等;(3)组织工人练习基本功;(4)核对图纸检查材料和设备的质量情况及合格证;(5)坚持正确的施工程序,保持文明清洁的施工环境;(6)组织自检,互检,发挥班组质量管理员的作用,及时,认真地填写施工及验收技术记录;(7)针对施工中的薄弱环节,制定质量升级计划,明确提高质量的奋斗目标;(8)建立健全QC小组,实现“全员参加质量管理”。d%|p[
3173、编制施工组织专业设计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1)工程概况、规模、设备特点,主要控制系统及其特点;(2)热控系统和设备的总体布置;(3)主要施工方案、措施、工艺以及隐蔽工程的施工措施、露天仪表,管路的防冻措施;(4)保证质量和安全及降低成本的标准和措施;(5)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项目和实施细则;(6)主要工程量的统计;(7)综合进行安排和劳动力计划安排或施工进度网络计划;(8)培训计划。T]
5174、机组启动应具备哪些条件?
试运项目验收合格;信号、保护装置完善;消防设施已投入使用,消防器材充足;照明充足,事故照明具备使用条件;设备及管道保温完毕;土建工程完工,安装孔洞及沟道盖板已盖好;通道畅通无阻,易燃物品和垃圾已彻底清除;脚手架全部 不得妨碍运行;试运设备与安装设备之间已进行有诳地隔离,试运与施工系统的分界线明确;所有试运设备的平台、梯子、栏杆安装完毕;试运范围内临时敷设的氧气管道和乙炔管道已全部拆除;事故放油管畅通并与事故放油池连通。hwHWg热工仪表专业论述题一7D="P
什么叫电流和电流强度?O]
答:电流是指在电场作用下,自由电子或离子所发生的有规则的运动称为电流。电流强度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有一截面电荷量的代数和,它是衡量电流强弱的物理量,可用公式I=Q/t表示。式中,I为电流强度,Q为电荷量,t为电流通过时间。\=l003、编写可编程控制器的应用程序有哪些具体步骤?
答:编写PLC的应用程序有以下具体步骤:(1)首先必须充分了解被控制对象的生产工艺,技术特性及对自动控制的要求;(2)设计PLC控制系统图(工作流程图、功能图表等)确定控制顺序;(3)确定PLC的输入/输出器件及接线方式;(4)根据已确定的PLC输入/输出信号,分配PLC的I/O点编号,给出PLC的输入/输出信号连接图;(5)根据被控对象的控制要求,用梯形图符号设计出梯形图;(6)根据梯形图按指令编写出用户程序;(7)用编程器集资将程序送到PLC中;(8)检查、核对、编辑、修改程序;(9)程序调试、进行模拟试验;(10)存贮已编好的程序。m#
005、试述热电偶测温时,参考端为什么要求处于0℃?4
答:由热电偶测温原理可知,热电势的大小与热电偶两端温度有关。要准确的测量温度,必须使参考端的温度固定。由于热电偶的分度表和根据分度表刻度的温度仪表或温度变送器,其参考端都是以0℃为条件的,所以一般固定在0℃。这也便于制造有统一的标准。故在使用中热电偶的参考端要求处于0℃,如果在使用时参考端不是0℃,就必须进行修正。[2=I
006、简述YX-150型、0~1.6MPA、1.5级电接点压力表示值检定方法及技术要求。
答:(1)将压力表安装好,用拨针器将两个信号接触指针分别拨到上限及下限以外,然后开始示值检定;(2)压力表的示值检定按标有数字的分度线进行(包括零位)。检定时,逐渐升压,当示值达到测量上限后,耐压3MIN,然后按原检定点降压回检;(3)检定点应均匀应均匀选取,且不少于5点;(4)压力表轻敲表壳前及轻敲表壳后,其指针示值与标准示值之差不超过正负0.024Mpa,(5)压力表的回程误差不应超过0.024Mpa;(6)压力表在轻敲表壳后,其指针示值变动量不超过0.012Mpa;(7)压力表指针的移动,在全分度范围内应平稳,不得有跳动或卡阻现象。?x
007、试述热电偶测温的三个定律?}
答:(1)由一种均质导体组成的闭合回路,不论导体的截面面积如何,以及各处的温度分布如何,都不能产生热电势;I+g{(2)由不同材料组成的闭合回路,当各种材料接触点的温度都相同时,则回路中热电势的总和为零;~(3)接点温度为t1和t3的热电偶,它产生的热电势等于接点温度分别为t1、t2和t2、t3的两支同性质热电偶所产生热电势的代数和。3`j
008、试述活塞式压力计的工作原理及其结构。I
答:活塞式压力计是根据流体静力学的力平衡原理及帕斯卡定律为基础,进行压力计量的工具。一种力是由密闭管路中工作介质的压力产生的;另一种力是活塞、承重盘及加放在承重盘上砝码的质量产生的,这两种力相平衡,即P@(y; mg=sp p=mg/s39e4
式中 p——密闭管路中工作介质的压力,Pa;"=
m ——活塞一承重盘及砝码的总质量,kg;F2_EG
g——当地的重力加速度,m/s2Z
s——活塞的有效面积,m2b
当活塞式压力计的活塞浮起并处于平衡位置,则可以根据已知的活塞有效面积,活塞、承重盘及加放在承重盘上的砝码的总质量和当地重力加速度,即可求出密闭管路中工作介质的压力值。活塞式压力计由活塞、活塞筒、专用砝码和油管道貌岸然系统、加压泵、阀门等组成v]<_A
009、试述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验收时,应具备的资料。_Cp
答:应具备的资料有:?,
(1)热工仪表(主要参数的)及控制装置的校验记录;u%U
(2)制造厂提供的技术资料;/Y[0.D
(3)高温高压管道管件及阀门等的材质及焊条的检验报告;cso(i9
(4)现场试验记录(热工保护试验记录,管路严密性试验见证书等)或试验报告;0[]y%
(5)线路电阻测量及配置记录;nnM6L
(6)隐蔽工程安装检查记录;-nZ"#
(7)电缆敷设记录;#L6V
(8)节流装置设计书及安装记录。By
(9)竣工图。xU\
(10) 设计变更通知书,设备,材料代用单位和合理化建议;PZh
(11) 仪表设备交接清单;5<G
(12)未完工程项目明细表。(0Saa
010、热工仪表在正式投入前应检查哪些项目?&&4
答:热工仪表在正式投入前应进行如下检查:/Q
(1) 各热工仪表的标牌、编号应正确、清楚、齐全;~qf$Qi
(2) 各熔断器的熔丝容量应符合仪表或设备的要求,并检查其通断情况,各电源开关应在“断开”位置;p[O
(3) 仪表的电气接线正确,具有线路调整电阻的测量系统应按规程装配完;cu*(q)
(4) 热工仪表在送电前,应检查线路及其设备的绝缘,一般应不小于1MΩ。用兆欧表检查绝缘时,应将晶体管元件设备上的端子拆下;g2'^5
(5) 当双回路供电时,并列前应查对电的相序是否正确;\e2
(6) 投入各种电源后,检查其电源,应符合各使用设备的要求;a_
(7) 仪表、阀门、管件和管路接头处的垫圈应合适无损,接头牢固。有隔离容器的应加好隔离液。所有的一、二次门均处于关闭位置(差压仪表的中间平衡门应处于开启位置)。\?2pJ^
011、配热电阻所用的动圈仪表外线路电阻为什么要进秆调整?按图F-3简述线路电阻的测量方法并计算出应配制的线路调整电阻r、r´、r´´。H)| I
答:配热电阻的动圈仪表采用不平衡电桥线路进行测量,与热电阻连接的两根导线分别接入电桥的两面三刀个相邻臂内,在设计电桥时,为使电桥在仪表刻度始点温度时达到平衡,导线电阻均规定为一定数值,一般均规定为5±0.05Ω。而在现场实际使用时,导线电阻不符合要求应进行调整,否则将引起测量误差。如图F-3所示,线路电阻的测量、计算方法如下:
(1) 切断电源;NVOA
(2) 拆下该回路未经配制的线路调整电阻,用短路导线代之;JkQYD
(3) 将R1的接线柱B、C短路;l(
(4) 将图F-3中显示仪表1、2、3接线柱上的导线拆下用电桥分别测得1与2、1与3、2与3导线电阻R1+2、R1+3、R2+3;
(5) 按下式计算三根导线的电阻值;v-
R1=(R1+2+R1+3-R2+3)/2;da
R2=(R1+2+R2+3-R1+3)/2;~
R3=(R1+3+R2+3-R1+2)/2;MuEZ
若三根导线的材料、截面积和长度相同时,只需测出R1+2则:@-R8
R1=R2=R3=R1+2/2s
(6) 制的线调整电阻r、r´、r´´应为r=RL-R1;r´=RL-R2;r´´=RL-R3 (RL为仪表标尺板上标明的外接线路电阻值);
(7) 配制好线路调整电阻接入回路中;OM
(8) 按上述方法测得各回路总电阻值,与RL之差不超过0.05Ωr
(9) 合上电源。Dod
012、试述热电偶参考端温度补偿的意义和方法?^?C
答:根据热电偶测温原理,要求热电偶参考端温度应恒定,一般恒定在0℃。同时热电偶分度表又是在参考端温度为0℃的条件下制作的显示仪表按分度表刻度,帮在使用中应使热电偶参考端温度保持在0℃,如果不是0℃,甚至是波动的,则必须对参考端温度进行补正。z]Y
热电偶参考端温度补偿方法一般有两种,即恒温法和补偿法。具体方法如下:"bd@
恒温法是用恒温器或冰点器(或零点仪等),要求热电偶参考端所处的温度恒定在某一温度或0℃。d6#-:z
补偿法就是采到补偿措施来消除因环境温度变化造成热电偶测量结果的误差。Y
补偿法分为热电偶参考端温度不为0℃,而等于某一常温tn时的补正方法和热电偶参考端温度TN为一波动值的补正方法(1)热电偶参考端温度TN不等于0度,而等于某一恒定的温度的补正法有两种。1、热电势补正法,即热电势计算法,计算公式为E(T,TO)=E(T,TN)+E(TN,TO);2、调整配用测温仪表机械零点。此办法是将显示仪表指针从刻度零点调到事先已知的参考端温度上。(2)热电偶参考端温度TN不等于0度,为一波动值的补偿方法是:1、用补偿导线将热电偶的热电极延长到环境温度变化较稳定的地方。然后按(1)补偿,2、恒温器法,将热电偶的参考端置于恒温器中,使其参考端恒定在某一温度值(如T=0度)(3)电桥补偿法,是在热电偶回路中串接一个参考端温度的变化对热电偶测温时输出的热电动势值的影响。00=cu=
14、为什么要设汽轮机轴向位移保护?\q=
答:汽轮机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当大的轴向推力。因此在汽轮机上均设有推力轴承,来平衡这一轴向推力。在正常运行时,汽轮机转子轴的推力盘依靠油膜支持在推力轴承上的乌金瓦上。如果汽轮机的负荷过大或者蒸汽参数变化过大,都可能导致轴向推力增大。当轴向推力过大破坏了推力瓦油膜时,就会造成推力瓦磨坏或汽轮机动静部分碰擦等严重事故。因此,汽轮机应设轴向推力过大保护。但是,轴向推力检测问题很难解决,所以通常检测汽轮机转子的轴向位移来间接反应转子的轴向推力。此时称为轴向轴向位移保护。Gx
15、试述保证氧化锆氧量计正确测量的条件?
答:1、因为当含氧量一定时,电势E和温度T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在测量系统中应有恒温装置,保证工作温度稳定,或者采用温度补偿装置。2、为了有足够灵敏度,工作温度T 应选在800度以上,一般选850度,因为ZrO2本身烧结温度为1200度,所以使用温度不能超过1150度;3、必须有参比气体,参比气体中的氧分压要恒定不变,同时要求它比被测气体中的氧分压大得多,这样输出灵敏度大;4、由于浓差电池两侧在趋于一致的倾向,必须保证烟气和空气都有一定的流速。A
16、试述DDZ型仪表为什么要采用直流毫安电流作标准信号?#TK
答:1、直流不受交流感应的影响;2、不受传输线电感、电容和负载性质的限制;3、便于与巡回检测和数据处理装置及控制计算机配用;4、直流信号容易获得基准电压;5、电流与磁场作用容易产生机械力;6、传输线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不影响电流值,便于信号的远距离传递;7、需要电压输入的场合,可将电流转换成电压;8、一个调节信号可同时、同值控制若干台执行机构。因此采用这种信号。>ar
17、试画出汽轮机跟随控制方式的方框图,简述其工作原理、特点、适用范围。DAf}7
18、试述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及各部分的作用。b:!%f|
答:可编程序控制器由中央处理机、存贮器、输入/输出组件、编程器和电源组成。中央处理器:处理和运行用户程序、对外部输入信号作出正确的逻辑判断,并将结果输出以控制生产机械按既定程序工作。另外,还对其内部工作进行自检和协调各部分工作。存贮器:存贮系统管理、监控程序、功能模块和用户程序。输入:输入组件将外部信号转换成CPU能接受的信号。输出组件将CPU输出的处理结果转换成现场需要的信号输出,驱动执行机构。编程器:用以输入、检查、修改、调试用户程序也可用来监视PLC的工作。电源:将工业用电转换成供PLC内部电路工作所需的直流电源。f3
19、画出开方器的原理方框图,并写出开方器输入与输出电流运算关系?\
20、简述微机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结构主要有哪三种形式,并叙述各种形式。^
答:微机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结构主要有星形、环形和总线三种形式。星形结构的结点分为中心结点和普通结点,它们之间用专用通信线以辐射方式相连。环形结构是将分散的结点连成一个封闭的环,信息沿环路单向或环向传递,各结点有存储和转发的功能。总线结构是树形只有主干的特例,可看作一个开环,它将网络结点全部连接到一根共享的总线上。对于不同型号的分散系统或同一型号的分散系统的不同层次,制造厂以达到最好的效果来选用合适的通信网络系统。p_
21、微机数据采集系统有哪些主要功能?
答:1、CRT屏幕显示,包括模拟图、棒形图、曲线图、相关图、成组显示、成组控制;2、制表打印:定是制表,随机打印(包括报警打印、开关量变态打印、事件顺序记录、事故追忆打印、CRT屏幕拷贝);3、在线性能计算;二次参数计算、定时进行经济指标计算、操作指导、汽轮机寿命消耗计算和管理。工程师工作站可用作运行参数的设置和修改,各种应用软件和生产管理和试验分析等软件离线开发。U
22、利用节流装置测量蒸汽的流量为什么要进行密度自动补偿?=/Wd
答:标准节流装置是根据额定工况下的介质参数设计的,只有在额定工况下,才可将α、ε、d、ρ等参数看作常数,流量和节流件前后差压才有确定的对应关系,这时差压式流量计的测量才能准确可靠。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蒸汽的压力、温度等参数是经常波动的,造成α、ε、d、ρ变化,使流量与节流装置绘出差压的关系与设计时不同,引起流量测量误差,特别是密度的影响最大。为了减少蒸汽流量在非额定工况下的测量误差,必须对密度进行自动补偿。44
23、试述虚假水位是怎样造成的?它对水位自动调节有何影响?}
答:虚假水位是由于汽包内压力变化造成的。汽包内部压力又是随蒸汽负荷变化及锅炉工况而变化的,如当锅炉燃烧强度未变,而负荷突然增加,需从汽包内多取出一部分蒸汽量,水位应下降,但因此时燃料未及时增加,势必引起汽包压力下降,使整个汽水混合物的体积增大,结果反使水位升高了。这与物质量平衡对水位的影响规律相反,故称为虚假水位。待燃料增加后,压力才能逐步恢复额定值,假水位现象才逐步消除。虚假水位有使给水量向与负荷变化方向相反向变化的趋势,造成错误调节动作。5=/vF
24、热工保护反事故措施中的技术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答:对热工保护反事故措施中的技术管理应当特别注意做好下列工作:1、建立健全必要的图纸资料,为了能够正确地掌握保护情况,在工作时有所依据,消灭误接线事故,应具备符合实际情况的设备布置图、原理接线、端子排出线图和各种检修试验记录等;2、对原保护系统进行修改时,必须事先作好图纸或在原图上修改,并经领导批准;3、现场仪表设备的标志牌、铭牌应正确齐全;4、现场检修作业时,必须持有工作票。工作票应有详细的安全措施;5、认真作好保护切除和投入的申请记录工作;6、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经常开展技术问答和技术交流活动;7、必须认真贯彻事故调查规程和评价规程,对所有热工保护的不正确动作,应当及时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措施并认真处理。zK=QS
25、试述施工技术交底一般包括哪些内容?n$2
答:包括下列内容:1、工地交底中有关内容;2、施工范围、工程量、工作量和施工进度要求;3、施工图纸的解说;4、施工方案措施;5、操作工艺和保证质量安全的措施;6、工艺质量标准和评定办法;7、技术检验和检查验收要求;8、增产节约指标和措施;9、技术记录内容和要求;10、其他施工注意事项。6`
26、编制专业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依据是什么?dj_xPm
答:施工组织专业设计依据总设计和有关专业施工图编制,将总设计中有关内容具体化,凡总设计中已经明确的,可以满足指导施工要求的项目不必要重复编写。1、工程概况:本专业的工程规模和工作量;本专业的设备及设计特点;本专业的主要施工工艺说明等。2、平面布置;3、主要施工方案,如:自动化装置安装调试等;4、有关机组起动试运的特殊准备工作;5、施工技术及物资供应计划,如:施工图纸交付度。物资供应计划等。6、综合进度安排;7、保证工程质量、安全,降低成本和推广重大技术革新项目等的指标和主要技术措施。KZnX3
27、试简述涡流式位移监测保护装置工作原理。Rjt
此装置能把位移量转换为电气信号,可作为汽轮机转达子轴向位移,胀差,大轴弯曲,振动等检测保护用。涡流式位移检测保护装置由探头、前置器、监视器组成。前置器内部有石英晶体振荡器,向探头的端部线圈提供稳频稳幅的高频电流。前置器输出与检测距离相应的输出电压。监视器将前置器输出信号进行处理,以适应检测指示,越限报警的需要。^~a33
28、试述全面质量管理的含义。Li,"
答:包括四个含义:1、参加对象:全体职工及有关部门;2、运用方法: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数理统计和思想教育;3、活动范围:施工准备、施工、投运使用、工程回访服务等活动全过程;4、追求目标:用最经济的手段,建设用户满意的工程,其基本核心是强调充分发挥质量职能作用以提高人的的工作质量来保证施工准备质量,施工质量和工程投运后回访服务质量,从而保证工程质量。其基本特点是从过去的检验把关为主转变为预防,改进为主,从管结果变为管因素,运用科学管理的理论,程序和方法,使施工过程处于受控状态。@D4R
29、试述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的要领。EbU
答:1、思想: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思想,它体现了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施工发民相适应的现代管理思想。2、目标:全面质量管理是为一定的质量目标服务的。这个质量目标就是保证和提高工程质量。3、体制:全面质量管理要具体化为一种管理体制,一种系统地、有效地、有效地提高工程质量的管理组织和管理体制。4、技术:全面质量管理还是一整套能够控制质量和提高质量的管理技术。'{J}
30、试述图纸会审的重点内容是什么?Fb
答:图约会审的重点是:1、图纸及说明是否齐全、清楚、明确、有无矛盾;2、施工图与设备和基础的设计是否一致;3、设计与施工主要技术方案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条件;4、图纸表达深度能否满足施工需要;5、各专业设计之间是否协调;如设备外形尺寸与基础尺寸,建筑物预留孔洞及埋件与安装图纸要求,设备与系统连接部位、管线之间相互关系等。6、实现设计采用的新结构,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的技术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施工技术,机具和物资供应有无困难。w|k<m热工仪表专业论述题二G
32、校验工业用压力表应注意哪些事宜?
答:1、应在20度正负5度的室温下进行;2、压力表的指针轴应位于刻度盘孔中心,当轻敲表壳时,指针位置不应变动;3、标准表与被校压力表安装在校验台上时,两表的指针轴应高度相等,以免由于传压管内液位的高度不同而造成附加误差;4、检验中应仔细观察表的指针动态,校对示值时,应使被校压力表指针对准刻度线中心,再读取标准压力表的示值,并算出误差值;5、校验中应进行两次读数,一次是轻敲表壳前,一次是轻敲表壳后,当轻敲位移符合要求后,才能判断检验点的误差;6、计算各检验点的误差时,以轻敲表壳后的指示值为准,每一校验点的误差都不应超过所规定的允许误差。0Y
33、试述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的示值检定项目、对标准器的要求及对检定时的环境温度和工作介质的规定。.H
答: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的示值检定项目有:零位示值误差;基本误差;回程误差;轻敲表壳后,其指针示值变动量。检定时,标准器的综合误差应不大于被检压力表基本误差绝对值的1/3。检定时环境温度应为20度正负5度。对测量上限值不大于0。25MPA的压力表,工作介质须为空气或其他无毒、无害、化学性能稳定的气体;对测量上限值大于0。25MPA的压力表,工作介质应为液体。1r
34、试述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测压时,量程和准确度等级选取的一般原则。C
答: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通常是用在现场长期测量工艺过程介质的压力。因此,选择压力表时既要满足测量的准确度要求,又要安全可靠、经济耐用。当被测压力接近压力表的测量上限时,虽然测量误差小,但仪表长期处于测量上限压力下工作,将会缩短使用寿命。当被测压力在压力表测量上限值的1/3以下时,虽然压力表的使用寿命长,但测量误差较大。为了兼顾压力表的使用寿命和具有足够的测量准确性,通常在测量较稳定的压力时,被测压力值应处于压力表测量上限值的2/3处。测量脉动压力时,被测压力值应处于压力表测量上限值的1/2处。一般情况下被测压力值不应小于压力表测量上限的1/3。至于压力表的准确度等级,只要能满足工艺过程对测量的要求即可,不必选用过高的准确度等级。1-y
35、试述弹簧管式压力表为什么要在测量上限处进行耐压检定?检定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答:它的准确度等级,主要取决于弹簧管的灵敏度,弹性后效,弹性滞后的残余变形的大小。而这些弹性元件的主要特性,除灵敏度外,其它的只有在其极限工作压力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示出来。同时,亦可借此检验弹簧管的渗漏情况,根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对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在进行示值检定时,当示值达到测量上限后,耐压3分钟,弹簧管重新焊接过的压力表应在测量上限处耐压10MIN。o
36、检定一台测量范围为0~10MPA准确度为0。5级的压力变送器,试确定检定时所采用的压力标准器及准确度等级,量程。
37、试述弹簧管式精密压力表及真空表的使用要求。QGP
答:弹簧管式精密压力表及真空表使用要求:1、精密表只允许在无损坏和具有尚未过期的检定证书时才能使用;2、300分格的精密表必须根据检定证书中的数值使用,证书中没有给出的压力值,须编制线性内插表;3、在未加压力或疏空时,精密表处于正常工作位置的情况下,轻敲表壳后,指针对零点的偏差或由于轻敲表壳,引起指针示值变动量超过规定时,仪表不允许使用;4、精密表允许在20度正负10度下使用,其指示值误差满足下式要求:△=+(δ+△t×0。04%/℃) △t=|t2-t1|式中,δ为仪表允许误差;T2为仪表使用时的环境温度;t1由t2 来决定,当t2高于22度或23度时,t1为22或23度,当T2低于18度或17度时,T1为18度或17度。△的表示方法与基本误差相同。5、用精密表检定一般弹簧管式压力表时,精密表的绝对误差须小于被检仪表允许绝对误差的1/3,方可使用。3kw E
38、试述如何调整压力开关的差动值?0Vs0#
答:压力开关的差动值,也叫压力开关的死区。压力开关动作后,必须使压力稍低于开关动作值,才能使微动开关复位,动作与复位值之差叫做压力开关的差动值。将压力开关安装在校验装置上,先将差动旋钮旋至零位,使压力到达动作值,调整调节杆,用万用表电阻档监视输出接点状态,当接点正好闭合时停止调节。然后使压力下降到规定的死区范围,调节差动旋钮,使接点正好断开,如此反复校核两次,直至动作都准确为止。3':
39、检定XCT-101动圈式温度表时,为什么一定要在通电情况下进行检定?Q
答:因为这类仪表带有断偶保护电路,保护电路中的二极管DP在正向导通时,总有一个小电流流过,只有当仪表的外接电阻很小时,流过DP的电流才可以忽略,这时DP才可视为开路。当DP的正向电阻与仪表外接电阻相比不是足够大时,流过DP的电流就不能忽略不计,即二极管DP不能视为开路,这时断偶保护电路就会输出一个附加直流。所以在检定时,若在未通电时调好机械零位,则在接通电源后就会出现指针高于零位的现象。D
40、电子电位差计中,灵敏度调整电位器和阻尼调整电位器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调整?&
答:电子电位差计中,灵敏度电位器的作用是调整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阻尼电位器的作用是调整仪表的动态特性,当仪表运行达到平衡点时,由于惯性作用产生冲量,阻尼可使仪表指针很快稳定下来。仪表在使用过程中,当不灵敏区超差,主要调整放大器的灵敏度电位器。如果动态特性不能满足阻尼特性,主要调整阻尼电位器。仪表灵敏度及阻尼如都需调整,首先应调整放大器灵敏度电位器,在满足仪表不灵敏区要求的前提下,再调整阻尼,使指针摆动小于两个“半周期”。
41、使用直流电位差计时应注意哪些事项?Opa:5O
答:应注意如下事项:1、根据所要求的测量精度及被测电势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电位差计;2、检查0.5级仪表时,与电位差计配用的标准电池采用2级标准电池 ;3、配用的检流计应满足精度要求;4、电位差计的工作电流小于10mA时,一般可用干电池供电,大于10mA时应用蓄电池或用高稳定度的整流稳压电源供电;5、在连接电们差计线路时,应注意标准电池,辅助电源或被测电势的极性必须与电位差计上所标的极性相符,而且电压数值应在规定范围内;6、在每次测量前都必须首先校准工作电流;7、用电位差计测量电流,电阻时,应尽量选取适当的标准电阻;8、测量电路应有良好的绝缘;9、精密测量低电势时,应注意消除热电势引起的误差;10、携带搬运电位差计时,一定要注意把检流计的按钮按下,以免线圈振断。'U+
42、画出检定自动平衡电桥连接线路图,并简述示值误差的检定方法及如何计算示值误差
43、试述1151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零点及量程调整的方法。u}
答:1151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栓定时如果发现零点、量程不准,则需要进行调整。1、调整前先将阻尼电位器反时针调到极限位置(阻尼最小处);2、当输入再教育力为零时,调整零点电位使变送器输出电流为4mA;3、输入所调整量和压力,调整量程电位器使变送器输出电流为20mA;4、由于调量程时影响零点输出,而调零点时不影响量程输出,因此,零点和量程调整需反复几次,直至零点和量程输出电流分别为4mA和20mA时为止。零点和量程调整完后,再将阻尼电位器调到合适位置。ja! 44、简述GZJY-2标准转速装置的三种工作方式。#
答:1、数字给定方式。电机启动后,由数字键输入所需转速值,而后按“运行”键,电机即稳定运行在要求的转速上,当改变转速时,操作方法相同。2、无级调速方式。电机启动后,按“无级”键,系统便进入无级调速状态,只需调节面板上的无级调速旋钮,转速便随之平滑地增减,当调速到某转速值并要求保持该转速时,再次按“无级”键,系统便转入锁定状态。3、微调方式。系统在锁定状态下,按住“微调”键,系统便以较快的节律增速,键盘上方的显示器也同时显示出当时的输入转速值,当达到所需输入的转速值时,迅速松开该键,增速也随之停止。若敲击一下“微调”则只增1转/分钟。减速微调的操作相同。45、检定工业用镍铬-镍硅热电偶(300度以上各点)需要哪些设备?并画出双极比较法检定时的联接线路图?
答:检定工业用镍铬-镍硅热电偶需要以下设备:1、标准器:二等标准铂铑10铂热电偶一支;2、仪器设备:A准确度不低于0。05级,最小步进值为1微伏的低电势直流电位差计一套,或具有同等准确度的其他电测设备;B多点转换开关一台其寄生电动势小于1微伏;C管式检定炉一台,其长度约600毫米,常用温度1200度,最高温区偏离检定炉管中心位置不应超过30毫米,D冰点恒温器一个和测量范围负20至50度,最小分度值小于0。5度,的精密水银温度计一只;E控温设备一台,F热电偶测量端焊接装置一套。=XJB}
46、试述如何校准DTL调节比例带刻度误差?E\9cW(
47、为什么要对主蒸汽流量的测量结果进行压力、温度的修正?PhE4Uxwq©快乐论坛 -- 新空气快乐论坛 {qP|
48、简述工业热电阻测温主要误差来源有哪些?对于工业铂热电阻是否选用铂丝纯度越高,其测温准确度就越高。~答:工业热电偶测温差来源主要有:1、分度误差;2、电阻体自热效应误差;3、外线路电阻误差;4、热交换引起的误差;5、动态误差;6、配套显示仪表的误差。对于工业铂电阻的铂丝纯度只要符合标准的要求即可。因为工业铂热电阻的分度表是按照上述标准的铂丝纯度编制的,使用时要配分度表使用,因此,铂丝的纯度再高,就会偏离编制分度表时的基础条件。因而没有必要提高铂丝的纯度。sQ|b49、氢表在运行中应注意哪些事项?f答:1、运行中应保持测量系统严密不泄漏;2、检查浮子流量计中的浮子是否处于线线位置,也就是流量是否为0。5~1L/MIN,若不处于红线位置,应利用进出口阀门调整好氢气的流量,若进出口阀门均已全开,即流量仍达不到要求说明取样管堵塞。应关一次阀门,利用取样管低位处的排污阀门放出油和水,并重新调整氢气流量,使之为规定值;2、停机时,二次仪表和变送器必须停电,因此时测量系统进出口没有压差,测量系统管内的氢气不流动,若变送器不停电,桥路铂电阻可能超温,从而影响变送器的寿命,使管内的氢气温度局部升高;4、检查棉花过滤器是否纯净;5、按下检查开关,检查指针是否迅速回零;6、经常与化学分析结果进行对照,并检查“氢纯度低”信号是否正确;7、作现场检验时,通入标准气样。但必须特别注意安全,校验场地应通气良好,禁止烟火,不允许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也不应有可能产生火花的其它原因,现场应准备必须的灭火器。F>GB"
50、怎样做给水流量扰动下的飞升特性试验?Hg3答:按如下步骤进行试验:1、锅炉保持在稳定负荷下运行;2、水位变化范围约在100MM左右(-50~50),若进行上升试验时,应先将水位稳定在-50MM,若进行下降试验时,水位稳定在+50MM;3、在稳定的运行情况下,启动记录仪表,或试验人员每隔5S记录一次主蒸汽流量,给水压力,给水流量,汽包压力和汽包水位变送器的输出电流等参数,其中给水压力,汽包压力和蒸汽流量为参考数据;4、记录至0。5S时,由运行人员迅速改变给水量约为额定负荷的20%~25%;5、试验一直进行到水位达到试验所规定的数值为止;6、试验应在水位上升下降两个方向进行三次,然后取平均值。G51、试述SXT-60型巡测仪如何与输出4~20MA的水位变送器配用?hF'/答:当用4~20MA水位变送器测水位时,要求巡测仪输入为12MA时显示零水位,大于12MA时显示正水位,小于12MA时显示负水位,整定的方法是:先扩大1/4量程计算标度系数,然后到12MA时的对应读数作为减法定值,大于12MA时计数器作加法计算,小于12MA时计数器做减法计算。VA、VB均整定为“1”电平,VA为数量迁移控制端电平,VB为极性控制端电平,例如4~20MA水位变送器对应量为0~6272PA(0~640MM)读数显示要求为正负320MM。按扩大量程计算标度系数为(640+1/4*640)/1000=0。8输入信号为4MA时,巡测定值取12MA,对应的读数600*0。8=480,这样当4MA时读数显示为480-(200*0。8)=0,20MA时读数显示为(1000-600)*0。8=320,由于VB整定为“1”电平,所以小于12MA时显示负极性。Mm8o*
52、说明炉膛安全监控保护装置的投入必须具备哪些条件?WbKO"答:炉膛安全监视保护装置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可投入运行:1、炉膛压力取压装置、脉冲管路等连接牢固,严密,畅通;2、压力开关、传感器、风压表等应处于完好状态,越限报警和保护动作值整定正确,动作可靠;3、火焰检测器安装正确牢固,周围温度不得超过允许值;4、火焰探头的冷却风系统运行正常,风压正常。5、炉膛安全监视保护系统的逻辑功能正确无误;6、整套系统的静态试验和动态试验合格。HF
53、DEH的ATC方式启动试验包括哪些内容?H答:在DEH的ATC方式下,目标转速,目标负荷,升速率和升负荷率是通过ATC程序由主计算机确定的最佳值。用ATC方式进行自动升速、暖机、主汽门/调节汽门切换,以及并网带5%初始负荷。通过试验进一步验证程序是否正确,验证热应力计算所用常数是否正确。z54、汽包水位、给水流量、蒸汽流量的测量为什么要进行压力温度的修正,自动校正的方法是什么?m答:锅炉从启动到正常运行或从正常运行到停炉的过程中,蒸汽参数和负荷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这就会使水位,给水流量和蒸汽流量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为了实现全程自动测量和控制,就要求这此测量信号能自动地进行压力、温度的修正。其基本方法是:先推导出被测参数随温度,压力变化的数学模型,然后利用各种算法电路运算,便可现自动校正。/C
55、试述标准孔板角接取压方式的取压口设置方法。Ep
答:标准孔板角接取压方式有两种型式,即单独钻孔取压口和夹持环取压口,这两种形式的取压口可以位于管道上或位于管道法兰上,亦可位于夹持环上。取压口轴线与孔板各相应端面之间的间距等于管道直径的一半或取压口环隙宽度的一半,取压口出口边缘与管壁内表面平齐,如采用单独钻孔取压,则取压口的轴线尽量与管道轴线垂直。若在同一个上游或下游取压口平面上,有几个单独取压口,它们的轴线应等角度均匀分布,取压口大小应符合规程规定。H
56、试述节流装置的选择原则有哪些?!
答:选择节流装置应遵循的原则有:1、孔板、喷嘴和文丘得喷嘴,一般都用于直径D大于等于50MM的管道中,如被测介质为高温高压,可选用孔板和喷嘴,文丘利管只适用于低压的流体介质;2、要求节流装置所产生的压力损失较小时,可采用喷嘴或文丘利管;3、测量某些易使节流装置弄脏、磨损或变形的脏污介质或腐蚀性介质时,选用喷嘴较好;4、喷嘴精度高,所以直管段要求也较短;5、在加工、制造和安装中,孔板要求最简单,喷嘴次之,文丘利管最复杂。总之,根据以上这些优、缺点和实际使用的要求来考虑如何选择,既满足技术要求,又要经济,可行等原则来选择。u<
57、试叙述MCS-51单片机扩展外部程序存贮器的连接方法。KydH
答:1、P0口的八条线作为数据线接到EPROM的数据线D7~D0;2、P0口的八条线同时也接到8位锁存器输入端,并用ALE选通锁存器。锁存器输出接EPROM的地址输入线A0~A7;3、根据EPROM的容量,选用若干条P2口线接到高位地址输入端,如2716EPROM为2KB,要11要地址线,则P2。0~P。2接到2716EPROM的A8~A10;4、P2口其余的地址线,可用来产生EPROM的片选信号CE。产生的方法有两处,即片选法和译码法。前者是直接把多余的高位地址接到CE端,其优点是连接简单,缺点是占用地址资源多,地址重叠区多,译码法则需要专门的译码器,但可以较充分地利用地址资源,以至于扩展到整个64KB范围;5、PSEN信号接到EPROM的输出选通OC端,当PSEN有效时,就可以读出EPROM内容。:S

网友A(2007-10-17):
1.现场压力表的示值参数表示被测参数的( )
2.对小流量 低雷诺数流体流量的测量,多选用( ) A转子式 B速度式 C容积式
3.超声波料位计不受介质的( )影响
A介电常数 B电导率 C热导率 D黏度

网友B(2008-08-16):
热电偶S型和K型有何不同点!~为什么不能同时使用。而且同时使用时温度不一样而且还高。我的炉子是不锈钢退火炉子。

网友C(2009-07-12):
对于中间粉仓制粉系统,通常测取__ 或__来取代要测的进粉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现场压力表的示值参数表示被测参数的( )
2.对小流量 低雷诺数流体流量的测量,多选用( ) A转子式 B速度式 C容积式
3.超声波料位计不受介质的( )影响
A介电常数 B电导率 C热导率 D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