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辩别三相相序

楼主(2006-09-07):
大家晚上好:如果手头只有万用表要怎样才能辩别三相的相序,是不是有相序表这的东东啊.

网友A:
好象有,没用过

网友B:
有,我用过的是里面有个小马达,看转向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换灯泡的在 2006-9-7 23:03:00 发表的内容:
  有,我用过的是里面有个小马达,看转向
--------------------------------------------------------------------------------------------
看转向你可以确定相序?

网友D:
使用相序继电器啊,这样相序就不会搞错了.

网友E: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网友F:
有的,有种万用表带检测相序的。

网友G:
没有见过.我们着基本不用管相序

网友H:
2个40瓦灯泡与1个3微法电容接成星形

网友I:
哥们得加电才能测量!
电机6个抽头,随便俩中间串可调电阻加220电,量其他抽头,要是有2个之间有电压或者电流(都是很小的),就说明通电的2是一相,就这么换着实验.

网友J:
三相的柜式空调中有一个专门检测相序的,上面有个继电器,如果相序对的话,继电器就动作.去买个来试下,花钱不多很好用的,

网友C:
  三相的柜式空调中有一个专门检测相序的,上面有个继电器,如果相序对的话,继电器就动作.去买个来试下,花钱不多很好用的,

能不能说一下型号?

网友K:
到空压机站,大功率空压机配电柜都有相序控制器,申领个备件即可。

网友L:
没有一个答案  也还没有仪器能检测出  只能分出是正相序还是反相序.  你们说的方法只能检测出正相序和反相序

网友L:
还有相序表也只能检测是正相序还是反相序

网友M:
用专门的相序检测仪,在安装发电机和变压器接线都要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