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RS-485组网求教

楼主(2006-09-07):
有多台设备通过RS485组网,因为需要调节各从机的工作参数为一致,所以希望有一台设备作为主机监控其余各从机,当获得从机参数后,再根据程序选择一个合适的参数发给所有的从机。这样的功能应该可以通过RS-485实现的吧?
但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设备实际上是一样的,那又该如何编地址呢?除了外接拨码开关的方法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从机接入总线后自动编址并让主机识别呢?
急!望指教!谢谢!

网友A:
1. 可以.
2. 該設備有沒有 EEPROM 之類的 storage 可供 address 之設定/存放?

网友B:
如果这些设备可以作为Modbus从站,那么它们一定有设从站地址的方法,像dipswitch或从面板上设置。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ryLin在 2006-9-8 14:02:00 发表的内容:
1. 可以.
2. 該設備有沒有 EEPROM 之類的 storage 可供 address&nb…
--------------------------------------------------------------------------------------------
有

网友A:
既然有 EEPROM 可存放 Address, 那事情就簡單了.
您可以事先規劃, 將 device 設成不同的 address, 存放於 EEPROM.
各 device 的程序, 只要去讀出其 address 來用即可.

网友C(2006-10-11):
楼上正解,另也有一些模块可以代替您的程序自动给设备分配485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