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软件与三菱FXPLC通信

楼主(2006-09-07):
   本人是个新手,请各位先辈多多指点:世纪星组态与3台FX2NPLC、2台FX1NPLC同时通信;请问用一个FX-485PC-IF与3个FX2N-485-BD、2个FX1N-485-BD可以吗?如果行,怎样设置、编程?

网友A:
方法有2种:
A、把3台PLC联网
B、上位机用3个串口,分别连3台PLC

网友B:
可以直接连接,可以直接到市场上买一个232转422的转换器(40元左右),然后按照422的连线方式连好,设只好PLC的站号、通信协议(D8120)等参数,接下来就在组态软件内建立设备、编制自己的画面等。三菱的485-BD卡实际上是标准的422。

楼主:
啊。好的谢谢,试试看。

楼主:
通信已经成功,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2007-09-08):
看看我的贴子就知道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3265

网友D:
 职业自由人
我下载下来怎么不好安装啊
麻烦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