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FM161D问题.

楼主(2006-09-07):
问一个问题,FM161D模块一个通道坏了,我把显示状态的两根接线中的一根换到161模块其他的偶数端是否可以?好象161模块的偶数端就是公用端。

网友A:
是通道坏了还是该通道的公用端坏了?
如果是前者,修改接线到另外的通道,然后在软件数据库中修改该变量的地址即可。
如果是后者,你说的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后者,我试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