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cs du win 制作的画面输入触摸屏后都重叠了,怎么办?
大名。。

楼主(2006-09-07):
fx pcs du win 制作的画面输入触摸屏后都重叠了,我做了好几个画面,都叠在一块,很乱

网友A:
你在制作时没把画面分开吗?
只有在重新制作了。

大名。。

网友:
画面都分开了,在画面清单里有0,1,2,3等画面,不同的画面里有不同的图案,怎么会都显示在一个画面里呢,一开触摸屏所以的图案都显示出来了。你说的把画面分开是什么意思,能详细点吗,在软件里怎么设置

网友A:
我把图贴上来,看看是否和我一样吧。

网友A:
对了,把文件发来我帮你看看。

大名。。

网友:
勇兄,你好,我先把图给你看看,我只要把它输入触摸屏,画面就显示所有画面的东西了。你的邮箱号是多少,我给你发个文件

网友B:
共同画面是在所有画面上显示的。你不要在共同画面上做东西。

网友C:
楼上所言正确。

大名。。

网友:
呵呵,搞定了,多谢各位兄弟!另外还有几个问题,1:任何建立图形库和字串库?2:我在屏幕上放了个键盘,这个键盘怎么不能用,数字无法输入进去。3:在触摸键的功能里面,有几选项我不会弄,传送数据文件和写常数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A:
你只要设定了寄存器即可,到时使用点下寄存器的数字就会有小键盘弹出,输入即可。
邮箱:jack_he8@163.com

大名。。

网友:
那图形库和字串库是什么意思,怎么用的,以及传送数据文件和写常数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的

网友A:
寄存器指定图形库后比如是条形的,在画面条形图会随着寄存器的值变化。
字串库可以指定某个线圈或者其他的状态显示出来。

大名。。

网友:
不太明白,勇哥你能做一个文件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我研究研究mrj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