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电流问题

楼主(2006-09-08):
正常情况下电机传动侧接碳刷,另一侧绝缘。可不可以两侧都接碳刷或是都绝缘呢?

网友A:
没说清楚!不懂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网友B:
请您把问题说清楚一些

网友C(2008-12-18):
楼主问的是防制电机轴电流对轴承的损坏而采取的措施。一般电机轴传动侧接碳刷,另一侧轴承绝缘,可不可以电机轴两侧都接碳刷或是两侧轴承都绝缘呢?有谁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