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里关于使用ADODC和DataGrid等数据库的ACTIVEX控件

楼主(2006-09-08):
各位专家:
    请问在INTOUCH里能否使用象VB、VC里使用ADODC和DataGrid等数据库的ACTIVEX控件?怎么使用?我添加进了这两个控件,但是不能象VB、VC里那样正常使用,也就是说在DataGrid控件里没有DataSource这个选项,这样就不能把两个控件关联起来使用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的都支持,除非个别版本不一致的无法支持,建议采用intouch最高版本的进行测试。

楼主:
用的是INTOUCH 7.11版本
是否INTOUCH 9.0版本的能支持?

要是还是不能支持,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用VB通过ADODC和DataGrid实现的数据库功能?
谢谢!

网友B:
INTOUCH对外部数据访问的能力不是那么的灵便,这与版本没有什么关系的,主要他内置的数据功能不强

网友C:
Datagrid装上active factory后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