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于FP1-C40P使用何种编程电缆

楼主(2006-09-08):
我单位使用的PLC是松下FP1-C40P型的,与电脑连接的通讯电缆是从电脑COM1口通过RS232C转RS422连到PLC的,可是我的笔记本电脑只有U口需要U口转RS422的通讯电缆,那种电缆好使用呢?请指点一二。

网友A:
USB转串口 然后用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松下FP1,422编程口的线是松下独有的,要买的.型号是SH1523 加转换器422-232,加25转9的线就行.  QQ:525344588

楼主:
U转RS232+RS232转RS422+25针转9针共需多少钱?

网友B:
松下原装的一套 600元,U-232市场有卖50左右,

楼主:
我也去唐数码城询问了一下,U转串口50元,最低40元!

楼主:
看来只能先买根U-RS232线了。

楼主:
我找到相关资料了,我已经上传到在线教程里了,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去看一看了。

网友C:
请问晓工:
"我找到相关资料了,我已经上传到在线教程里了,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去看一看了."
  标题或链接在哪里?

楼主:
星期六我在:在线教程中上传的,怎么会没有呢?那我再发一遍。注意查收!

网友D:
FP1是RS422接口的,你们用RS232有什么用;

我公司网上有FP1对应的实物图片;可以去浏览一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请注明PLC)

楼主(2006-10-12):
我已经买了U-PS232通讯电缆,经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E:
购回USB转232连接线(35元,电脑城大把),其余象台式机一样,该怎么就怎么。别花冤枉钱

网友F: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笔记本整了个USB转232的连接线并且装上了驱动,为什么跟PLC连接不了,台式的刚两上过,仅仅只把那个编程线移到笔记本的那个USB转232上面了

网友G:
您设置COM口吗?

网友D:
FP1是RS422接口的;

网友H(2012-05-29):
要232转换成4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