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钻头靠到被钻物体?

楼主(2006-09-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钻头和被加工件(金属)之间是绝缘的,那么当钻头接触到被加工件时就导通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外行 不是很懂,见笑了

网友B:
钻头上安装压力传感器或者其他传感器,一接触被加工工件,传感器发出信号,不只可不可以

网友C:
买个好点的光纤就可以呀,

网友C:
把头固定在钻头上方,设定光纤的检测距离,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D:
检测电机电流,出现突变就说明负载有变化,也就意味着电机开始出力了,正常情况下除了碰到被钻物体还会有什么情况呢?此方法只是设想,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还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E:
楼上说的,理论上都可以的啊!
主要开你的具体的工艺要求的!!!
还有就是根据精度的要求,选择适当的方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