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client看不到server,但手动添加后仍然可连

楼主(2006-09-08):
当我用AB的RSView32或siemens的WinCC作为客户端访问我服务器的时候,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看不到里面的OPC服务名,但是如果我手动输入的话,它也能连接成功;而对里面的Item也是一样,看不到,但是手动输入也能行。
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就是我现在遇到的客户端,它使用的是CIMIO-OPC,它是需要显示的看到服务器后才能继续后续操作,所以我们的服务器始终无法被它连接。

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1-11-06):
关注中,工程中有类似的问题。

RSVIEW32作为远程OPC client反问OPCserver,DCOM配置经验证没问题,而rsview则无法浏览到远程OPC server,手动输入也不好使?

rsview32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