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6-09-08):
求助我的wincc6.0项目运行正常,安装一杀毒软件后,运行时提示“无法连接到数据服务器”,开机时提示“至少有一个服务或驱动错误”。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是否你的防火墙打开了?

网友B:
可能数据服务器没开。
建议楼主先重启一下。把杀毒软件关闭,同时在服务项里打开和数据服务相关的服务。应该就行了把。。。

网友C:
估计防火墙问题

网友D(2006-10-21):
可能是防火墙把SQL禁用了,把防火墙关闭.

网友E:
关闭防火墙

网友F(2007-02-25):
防火墙问题

网友G:
工控不用装防火墙吧,卸掉。

网友H:
关闭防火墙, 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I(2007-10-24):
关掉防火墙 正解

网友J:
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