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伺服驱马达选型中转子惯量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6-09-08):
最近碰到一个选型的问题:同扭力、惯量不一样的两款马达,不知道选哪个,有哪位大虾告之,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A:
惯量小的,加速性能好;如果负载的惯量大,就选用惯量大的电机,

网友B:
负载惯量要与电机惯量匹配,一般负载惯量在电机惯量10倍以内,伺服可以具有较好的调节性能,负载惯量太大很可能超过伺服调节能力,不是牺牲性能就是牺牲稳定域。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那在具体的调试过程中如果出现惯量不匹配的问题会有什么明显的现象?

网友C:
如果负载惯量太大,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精度.因为惯量大,会影响加减速性能,系统容易振荡.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那在具体的调试过程中如果出现惯量不匹配的问题会有什么明显的现象?
电机响应慢,刚性无法提高。

楼主(2008-04-07):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当所选的电机的扭力足够了,但是负载惯量却非常大,这个时候这么办,需不需要改用大功率的电机呢。

网友E:
如果加速时间必须很长,则建议限制输出力矩到额定值,或者咨询厂家S2工作制的过载倍率和工作时间,或者S3工作制的过载倍率和占空比。

楼主:
to:波恩
       ”S2工作制“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哈。还有“如果加速时间必须很长,则建议限制输出力矩到额定值"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限制输出力矩到额定值

网友F:
负载惯量非常大,对加减速再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选电机建议除选择额定扭矩以外,还要看电机的峰值扭矩的情况,当然峰值扭矩越大越好.

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建议有二:

1.选一个峰值扭矩/额定扭矩  比大的电机更换.这个比越到越好,一般好的电机比值都能超过3.

2.如果找不到好的伺服,就换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吧!

网友G:
正好最近遇到了类似的,国外原装设备用的是200瓦伺服电机,所以厂家仿制的时候,有供应商选型时提供了400瓦安川电机,客户也有些盲目认为安川的好。但设备作好卖出后,才发现设备存在问题。在连续启停中,运转不正常,噪音很大。

我去看了下设备,原来国外的200瓦伺服,转速只有2000转/分;并且外形尺寸很大。个人分析是惯量不匹配,我按他们提供的数据算了下,目前负载惯量是安川400瓦电机的20倍多点。建议客户采用松下MHMD082P1U,惯量正好能控制在3~5倍,价格和安川400瓦已经贵不了多少。当然客户想用,但要求免费提供试用2~3个月。哈哈,

网友H(2010-12-03):
伺服要求:
1、支持通讯位置控制,硬件接口RS485,协议modbus RTU;
2、伺服驱动器内部输出脉冲支持加减速控制,加减速之间要求在5000ms以上;
3、支持定长中断功能;且定长中断的加减速时间要求在5000MS以上;
4、伺服电机安装法兰要求60的;
5、电机:400w,2500线编码器4倍频

楼主(2011-01-05):
to wzq182838

推荐产品:松下A4P系列产品可以满足您的要求,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

网友I:
大惯量的电机加减速时间相比于小惯量电机会比较长,所以在一些高速和高响应场合会不适应,就好比你用手转动一个大飞轮和小飞轮一样的效果,大飞轮惯量大,小飞轮惯量小,你用同样的力转动它和停止它就会发现,大惯量的飞轮要转动会困难,停下来也困难,小惯量的飞轮转动容易停下也容易,伺服电机也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