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关于IFIX3.5的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06-09-08):
在IFIX中,我调用图库中的历史曲线,也定义好了历史定义(周期:30S,相位:2S,有六个组,每个组的相位不同),但历史曲线中我发现采集到的数据居然是一定不变的,运行IFIX时是多少就是多少(实际的数据是在变化的),各位大侠能帮我找找原因吗?也许我那个参数没设好?请指点一下,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网友A:
你在趋势中加点时,请选择前缀为:hist.开头的标签

楼主:
TO:mahenggui
在趋势中已经选择了前缀为Hist.开头的标签,但我认为是在历史记录的文件中,记录下来的数据是不能进行正确记录,因为我发现每记录的历史文件很小,一般只有200K左右(约有40个记录的标签)!以前用InTouch,历史记录文件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楼主:
各位大侠:请帮指点一下吧!我真的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请问你要记录数据的点数有多少,还有,保存的周期,最好将他们分组,然后再通过设置相位时间来改变!

楼主:
要记录的点数约40个,保存周期30S,分为5个组,相位分别为:2S,4S,6S,8S,10S,12S。当我重新启动IFIX时,才会曲线变化一下,运行一下后,采集到的数据又是一条直线了,无论数据变化多大都是一直线。真是郁闷呀。

网友A:
再问你的ifix是什么版本,如果是3.5的,加了SP1么?

楼主:
是3.5的,好像没有加SP1.SP1哪有下载呀?但我感觉SP1与采集数据无关吧!因为历史曲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难道这都做好他们就敢发布了?

楼主: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到目前还没解决呀!

网友B:
估计是变化限值设置有误,在历史定义对话框的标签下面,因根据实际要求设定,默认是0.5
QQ:5048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