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是如何保持位置的

楼主(2006-09-08):
最近准备做小型的伺服控制器,请问大家,电机带着负载保持位置的时候,是一直反复的震荡的么?(比如负载把电机旋转了一点,编码器察觉后电机又反转一点,位置到达,电机断电,断电后负载再次将电机旋转一点…… ),如果真是这样,电机反复起停会又什么危害么??多谢大家了!!!!!![/b]

楼主:
咋没有人回答泥

网友A:
没看懂,反复起停没什么危害呀,伺服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反复起停,伺服有刚性,可以保持到达的位置,编码器会自动纠正偏差,就象你上面说的一样。

网友B:
伺服到位是不会断电的,在正常状态下,负载是不应该不断振荡的.

网友C:
负载是不应该不断振荡的
负载是不应该不断大幅度振荡的,

楼主:
谢谢大家看贴,本人用过交流伺服,确实,在位置到达之后,伺服-ON是不可能断电的,请大家勿在使用者的角度上分析。也许是我表达的不清楚。重新叙述,想做一个带位置环和速度环的直流伺服,功率部分用PWM通过H桥驱动,编码器是A、B和Z输出的。想知道电机保持位置时候的编程思想是什么:{ 通过A、B相编码器的中断信号,判断出负载的方向,为了保持位置,以恒定的PWM通过H桥让电机向相反的方向旋转,当然不能一直输出,编码器检测出位置消除的时候,关断输出,那么电机又会被负载拉动……循环下去。}这是我的想法,不知对否。
附:普通直流电机只有一正一负两根线,想让它带着负载保持位置(1.通过编码器的检测在此位置反复正反转;2.以一个可以平衡负载的转矩换算出PWM的值,让电机一直堵着。)除了上面的两种方法,实在想不出另外的了。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有疑问.如果不断反馈,修正,马达应当会出现振荡的.

网友C:
如果不断反馈,修正,马达应当会出现振荡的.
伺服定位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E:
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算法要废一番脑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也就是说,想让电机带负载保持位置,就必须让电机反复的正反转,是这样的么??

网友C:
想让电机带负载保持位置,就必须让电机反复的正反转,是这样的么
是,你能努力的方向,就是减小转动的幅度和速度。

楼主:
五天的努力终于有结果了!多谢刘老师![/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