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大几倍额定电流.启动几次就发热!

楼主(2006-09-08):
电机电流大几倍额定电流.启动几次就发热! 380v 50hz  750w的电机实测电流3.8A.测量各相直流电阻17欧,三相都相等.对地绝缘良好.现在已经那去修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否过载?突然出现的吗?

楼主:
空载的情况下.一共有5台这样的电机.有问题的这一台是第一次用.[/b]

网友B:
是否Y接成角了/..

网友C:
空载的时候启动电机呀,飞车没有?
好不好玩?

楼主:
电机本来就是Y形接法的!

网友D:
同意 丁咚.:
是否Y接成角了

是否是轴承缺油?

网友E:
三相供给是不是有问题??电机电流过大,不外乎这几种情况

网友F:
 电机绕组或轴承有问题.

网友G:
测过绝缘吗?时间久的电机已收潮。

网友H:
会不会是转子装反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b]高手啊!!!三星电子正如你所说是转子装反了!![/b][/b]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大江大海在 2006-9-12 12:35:00 发表的内容:
  [b]高手啊!!!三星电子正如你所说是转子装反了!![/b][/b]
--------------------------------------------------------------------------------------------
国标Y电机.翻过来,掉过去怎么装都一样的!!!
岸 晕...既或是非此系机,定,转子相对尺寸的装配,是一个电工的基本操作呵!!!
实测电流3.8A.近额定一倍.你的定,转子相对尺寸要差多少??这应能明显看出的呵!

楼主(2007-01-19):
回丁咚:
电机是Y80系列的铝壳电机!台湾产的!电机是买回来以后又拿出去让别人改过的!  那台电机不常用!用的时候才发觉!
转子反装要突出来18MM!
我想如果拿给你装,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你连Y系列电机铁芯不在中央的情况都没见过.我想你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哦!

网友I:
 那位兄弟知道火线接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J:
啊,原来电机转子不能反装呀,我又学了一招。
原先我一直以为电机转子是可以随便装的呢,不过没有亲身试过,楼主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启动时的情形,及其主要现象,让咱也借鉴借鉴经验。
谢了。

网友K:
我到是反装过电机的转子,但是没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我把电机转子反装的原因是因为电机的接线盒子,我要是不把他反装过来,以后就没办法在拆修了(这个是机械上级时没考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