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w直流电机有很大的机械冲击声

楼主(2006-09-08):
35kw直流电机有很大的机械冲击声.电机的轴承和同步皮带,电刷都更换过了.还是响,响声好象轴承坏了那种感觉.哦.还有一点是在400---500转以上才会响.800转以上非常响![/b]

网友A:
观察电流表了吗,有何反应?转速升高响声频率升高吗

网友B:
换轴承吧,我用的是simens75KW直流电机,故障一样的。

楼主:
轴承换了NTN的轴承.500转以上转速越高声音越大!

楼主:
控制器用的是西门子的.机台是90年奥地利产[/b]

网友C:
电流响声的同时异常吗.起子听一下.确定一下声音从哪里出来的.
轴承跑里外瓦吗.看磁级.锣丝是否有松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昨天搞了一个晚上终于搞好了!是测速马达有问题导致的响声!换了以后声音就正常了![/b]

网友D(2007-02-23):
测速马达?可以说详细点吗?我那电机也有问题,该怎么处理?大江大海

楼主(2008-01-01):
将测速发电机的换向片用细砂纸打磨的发亮就可以了

网友E:
别用测速发电机速度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