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6-09-08):
各位大虾:我用一台ABB变流器(DCS400)控制一台75KW的直流电机,用一台ABB变频器(ACS800)控制一台7.5KW的交流电机。我想从直流电机取个信号,来控制交流电机的速度,最好直流电机的速度与交流电机的速度成一定比例,且这个比例自己可以调节。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谢谢!!!

网友A:
这很简单,直接把DCS400的速度信号通过AO口给ACS800的AI口,通过调节AO口的电压比例就OK .

网友B:
最好在直流电机装个测速发电机
闭环控制

楼主:
上面那董永先生说的很对,问题是DCS400速度信号从AO1出来是0~10V,能不能直接送给ACS800的AI1,中间还加什么东西吗?{AI1[0(2)~10V,Rin>200千欧]}。另外,我想使用ACS800的手动/自动宏,AI2是它的速度给定(自动控制),AI2=0(4)~20mA,Rin=100欧,请问DCS400的AO值有什么办法给AI2。再次谢谢你!!!

楼主:
我准备让DCS400与ACS800的速度成线性关系,应该加个什么东西来调节?

网友C:
to:王朋
你可以加一个同步控制器,或PLC来进行精确的调整啊

网友A:
那你再串个500欧电阻吧虽然有偏差,但通过参数可补救

楼主:
董先生:
那个偏差可以通过参数补救?参数应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to 黑猫2004:
请问:用PLC对这个信号进行控制,这样浪费很大。
同步控制器用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