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编码器零点的调整

楼主(2006-09-08):
请问各位朋友,有谁知道伺服马达编码器零点如何调整?用什么工具测试?我的马达是LUST品牌的,在换轴承时动了编码器的零点,现在不能归零了,并且有其他说不清楚的问题!还有就是,此马达为永磁交流伺服马达,只有1个编码器线圈在马达轴端(我认为是编码器的),我曾经在空载下装好后,开始是驱动器显示黄灯(故障灯),后来将线圈周向反时针调了约15度,驱动器可以显示绿灯了,但手动控制启动后就不停地转,根本不听指挥了,我是怀疑编码器零点跑了,但是不知怎么才可以调回来(其实在拆时我还作了记号,但看来记号的精度不够)。马达本身和控制器均无问题,我测试过了。

网友A:
用示波器可以,

楼主:
能具体一些吗?我虽然是搞维修的,但对电器维修不在行,还是在学校时学习用过示波器,现在全忘了!谢谢!

网友B(2008-08-20):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就是没人说,技术也太保密拉,那位牺牲一下说一说

网友C: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D:
控制器应有调编码器零点功能的

网友E(2008-09-20):
“只有1个编码器线圈在马达轴端(我认为是编码器的)”我给大家讲讲,那是个旋转变压器类型的编码器,它一共有6个输出线,其中2根为励磁绕组线圈,另外4根为输出绕组,用万用表一测量就知道,其中励磁绕组的电阻为最小,另外正常4根为输出绕组为2个绕组线圈电阻都一样,马达编码器零点如何调整就复杂了,要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电源,毫伏表,才能调整零点。说不完大家有需要可以到QQ加我号码:627783853

网友F:
高手哦!没搞过呀!!!1

网友G:
这个不是编码器,应该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H(2009-06-25):
这个难了,因为有这种技术的人很少,技术也非常保密。深圳有一两家能修的。

网友I:
伺服马达与编码器二个零点如何保证同步,这才是调整的关键所在!尤其是你客观上二个零点已变了,所以该停不停,该走不走.CNC设备无法正常运行.还有就是伺服电机一般为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确有1个编码器线圈在电机轴端,但一切调整可在显示屏上进行,进口设备先进的不需要示波器.我经手过ABB公司IRB 2000型CNC WELDING MACHINE 和FANCE NUMALLIANCE 212型 CNC BENDING MACHINE.

                                                                                                    CCNAXM2009-7-8

网友J:
日系伺服可能喜欢会对此采取故作神秘的姿态,不过欧美厂家的方法多数是公开的,因为与日系协议各自为政不同,欧美系多采用标准协议。

不妨参考:伺服电机转子反馈的检测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的对齐方式[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0512121600001

网友K(2019-10-03):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使用方便,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15371048495

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