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大家的PLC都是怎样连接伺服的

楼主(2006-09-08):
请问诸位大侠,如果我想在PLC中加入定位控制,如何实现?
补充:定位选用步进电机或脉冲串伺服
再问:哪些PLC能具有运动控制功能?
小弟拜谢了:)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0931

网友B:
只要你和PLC厂家说你要驱动伺服控制位置
他们都会给你推荐合适的产品
一般只要有高速脉冲输出的plc都可以
你要提供的问题:控制几轴,脉冲最高频率,轴与轴之间的相关性?……

楼主:
谢谢Jena和lesing.du
请问楼上高速脉冲输出,加减速如何控制?

网友B:
同样,你问plc的厂家,说你要输出带加减速的脉冲,问他能不能达到,一般高速脉冲输出、带加减速脉冲、可调宽脉冲输出都有专门的指令的

网友C:
但是......
造成PLC不能直接替代伺服系统的关键原因不是因为有没有高速脉冲计数模块吧?而是因为PLC的CPU的扫描周期影响了处理速度吧?除非在PLC的CPU程序里加中断子程序,缩短定位系统的扫描和处理周期(其余部分慢点就让它慢点吧),这样用怎么都觉得有点那个......
要不就在高速计数模块上内嵌专用的CPU?那不就成了给专门的伺服定位专用单片机换了身衣服和换了个座位吗?实际道理还是一样的.个人认为在机理上,伺服系统也好,定位系统也好,恐怕还是跳不出高速脉冲检测--快速数据处理(专有CPU内编写的专门控制程序)--发出执行指令--马达控制转动/加减速/停止 的这个框框.
一点愚见,欢迎拍砖.

网友D:
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通过1-1.5K的电阻接到伺服的PLUS和SIGN管脚.

网友E:
支持bisb的说法.我厂有一台90年产的设备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伺服的

网友F:
一般的带有高速脉冲输出的PLC差不多都可以

楼主:
原以为这种需求应当很常见,
例如什么包装、印刷、纺织等等,
怎么好像??
大斑竹在那里??快来帮帮俺~~~~~

网友G:
TO:bisb
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通过1-1.5K的电阻接到伺服的PLUS和SIGN管脚.是差动输入方式吗?为什么我的伺服控制器有时会超出给定的脉冲数啊?

网友G: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的西门子晶体管输出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但为什么从PLC中监控的高速输出脉冲数与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计数值之间会有误差呢?电机是空载的.

网友B:
to:bisb
是否要接电阻,接多大的电阻,要看plc和servo的电流的,不是一定的
to:豆豆w
现场有干扰吧
我们还是要相信plc的,一般只要指令正确,是不会出现多发或少发脉冲的情况
最有可能的是干扰吧
下面引用由老河妖在 2006-9-12 10:31:00 发表的内容:
但是......
造成PLC不能直接替代伺服系统的关键原因不是因为有没有高速脉冲计数模块吧?而是因为PLC的CPU…
--------------------------------------------------------------------------------------------
你的本意是连接吗?感觉怪怪的
我见过servo集成部分plc功能,还没有看到有plc集成servo功能
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卡可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可以直接接伺服电机吗?
才疏学浅,静候大侠指教

网友H:
工控女生,支持你的全部观点

网友G:
To: Jena
"我们还是要相信plc的,一般只要指令正确,是不会出现多发或少发脉冲的情况",确实监控PLC发出的脉冲数是正确的,但就是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所接收的脉冲会与之有误差,还有"是否要接电阻,接多大的电阻,要看plc和servo的电流的,不是一定的
",如果电机能转起来,那就跟接多大的电阻没什么关系了吧?

网友D:
TO:bisb
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通过1-1.5K的电阻接到伺服的PLUS和SIGN管脚.是差动输入方式吗?为什么我的伺服控制器有时会超出给定的脉冲数啊?
----------------------
to:豆豆w:一般PLC不会用差动方式.误差有多少个脉冲?是不是每次都这样?你是不是用了屏蔽线?屏蔽怎么接的?

网友D:
开式接头输出时)
请按以下要求的输入电流值范围设定电阻R1
输入电流I 7~15mA
Vcc为12V时,R1=1KΩ
Vcc为5V时, R1=180Ω
(注)集电极开始输出时,信号逻辑如下所示,请加以注意。
Tr1:ON时 相当于“H”电平输入
Tr1:OFF时 相当于“L”电平输入
----------------------------------------
图不知怎么传上来.我在实际中PLC的电源用24V,所以我用了1.5K的电阻.没有问题的.

网友I:
伺服上显示的是放大的脉冲

网友G:
谢谢 bisb,我再看看啊

网友J:
PLC要用脉冲控制的功能才能做的。、

网友K(2012-05-06):
不是很理解,但觉得很有理